一位伪音响发烧友乱搭建一台6N5P单端音频功率放大器

楼主(2024-08-09):
打算上几张图再简单介绍下制作调试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年装过6p3p,6v6,el34。接触电子管前装过tda2030/stk439/傻瓜/晶体管/场效应管的功放,ocl/otl/btl都 ...

我是冷天用电子管功放,热天用晶体管功放,各得其所!如果大冷天用6N5P功放,你不但不嫌它热,反而感到温暖,感到亲切!

楼主:
1、本机采用本坛彗星师傅的电路图,考虑这只管子坊间流传一致性不是太好及自偏压阴极电阻发热问题改为采用固定偏压,因此电源部分有改动。
2、原来机箱设计全铝拼接式,后面加工作坊打价400元,太贵了,放弃,淘宝随便买个现成的凑合。
3、上了50之后精神和体力真是一年不如一年,没有合适开孔钻头,又不想花钱,用手工线锯开孔,发现越来越干不动。
4、运气太差,调试时候负压电位器接触不良(全新电位器),咸鱼回来的管子性能很差(全新的管子)。
5、看到有发烧友经验说6N5P工作在较高屏压下效果好,如200伏,后面调试发现这个屏压下要调整到屏流60MA,则负压要调整到-95伏,虽然也能放音,但本电路明显推不动,不可取。后改为屏压140伏,60MA,-50V。
6、最近一年在咸鱼买管子被骗了三次,一次是小日子的网屏6SK7,一次是伊拉克成色6V6金封,这次是南京原盒6N5P。对于6N5P的一致性问题,这次买了曙光的和南京的,在相同屏压和栅负,两只曙光管子内两个三极管基本一致,能稳定在60MA,并且两只曙光管能直接互换而基本不用调整。换南京管子两屏流分别在20ma/80ma   30ma/90ma ,而且还不稳定,太恶心人了,怀疑是二手管子。跟卖家联系,信誉还挺好的,希望是无心之失。
7、对于本次的制作,可以用“好奇害死猫”形容,因为这类管子争议较大,总是心思思想试试效果,否则总是心痒痒,好啦,这次可以给大伙提供参考。6N5P这管子除了它外观比较好看,低频比6P1好,其他的都没有优势,我不喜欢它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发热太厉害,一个是大食不出力。我的听音习惯是经常用手机QQ音乐作为音源一放就是半天时间,功率不需要太大,而这台机器开机一个多小时铝板就烫手。用6P1或者6F2,音量在12点位置已经有足够音量,而6N5P则要到3点位置才足够。综上,不建议大家仿制,个人感觉没有网络上说的那么好。

8、预计本机使用一段时间应该会被拆解,为了不浪费这一套牛牛,在此顺便向大师乞求使用2K阻抗输出牛的靓声、平价、冷门管的小功率单端,为以后改装做准备。

网友B:
输入多大功率。我手里也有6N5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多大功率。我手里也有6N5P

我的小米手机耳机输出大概1.3V。

网友C:
个人认为6N5P灯丝电耗大,声音冷,投入大收益不好

网友D:
6N5P贬多褒少,手里也有两个,电路收藏了

网友E:
年纪大了,耳朵也不好,怎HiFi也没用,加上多用耳机,早不听这些了,买个好点耳机直接用手机听多,手机已有二千多条信息音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6N5P灯丝电耗大,声音冷,投入大收益不好

是的,发热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6N5P贬多褒少,手里也有两个,电路收藏了

收藏好了,一定忍住,千万不要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年纪大了,耳朵也不好,怎HiFi也没用,加上多用耳机,早不听这些了,买个好点耳机直接用手机听多,手机已有 ...

其实不缺机器,就是好奇,结果不太满意。 ,耳机也经常听,不过时间长了耳朵疼。

网友:
您对6N5P的评价真准确,它的灯丝太耗电了。
我曾经还想用它做一个OTL功放,考虑若干个6N5P并联的话灯丝消耗太大而放弃了。不过想想那么多大灯泡摆出来一定很漂亮。

网友:
1、管子的离散大时,用阴极电阻自生偏压比较好,有自稳定性效果。实在不行可以固定栅负压结合部分阴极电阻自生偏压,尽量不采用完全的固定栅负压。
2、那种随口一说的什么管子电压高了好听,几乎都是不靠谱的。单端的最佳屏压依赖于输出牛的阻抗大小,受屏耗线的限制。并不是输出牛不变就可以随便提高电压的。对于6N5P来讲,2K牛对应的最佳屏压就是170V左右。如果屏压提升到200V,可能输出牛对应是3.5K,甚至是5K,推动电压将会更大。所以别听那些瞎说。
3、整机的灵敏度偏低时,可以适当增大负反馈电阻,减小负反馈的深度。

网友F:
可用6N9P屏压400V屏流1.2ma,推6N5P屏压170V(自偏)屏流60ma左右的单端,采用优质单端牛,耗电虽大点,但低音好,音效通透松阔,值得一做!

网友:
当今,音效听感重要,多耗点电算不得什么,没人在乎这点多耗的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用6N9P屏压400V屏流1.2ma,推6N5P屏压170V(自偏)屏流60ma左右的单端,采用优质单端牛,耗电虽大点,但 ...

6N9P的放大倍数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