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个笔记本内存,电压是多少伏

楼主(2024-08-09):
请教大家,联想G500笔记本,想再买条内条升一下级,不知道电压是多少。请赐教

网友A:
装个鲁大师之类的软件,就可以看到硬件的信息。

网友:
3代4g1600  记忆科技,应该是品牌机专供的
旁边有个E节能标记,
应该是低压的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个鲁大师之类的软件,就可以看到硬件的信息。

建议楼主用cpuz一看就知道了
如果没有看错是低压的 3代1600。直接换两根8g算了,现在3代便宜,别买假的了,不稳定。买拆机的,

网友:
die这么小,应该是ddr3l的,但ddr3l跟ddr3是可以混用的--ddr3l是宽电压,所以建议查你主板支持的内存更准一点

网友:
联联G500使用的是DDR3L(低压版)1600MHz规格内存,两个内存槽,单条最大支持8G,支持内存总量16G。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我去买1.35V的内存

网友:
不管原来是标压还是低压,你买低压的,就行,不行都可以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