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 再战鼎阳 SDS804X HD 带宽测试

楼主(2024-08-09):
下决心暂时不修爱德万 R6161 的电流源故障,清理了锈蚀部分后组装回去了,现在工作台上有地方了,可以折腾示波器了!

测试方案是由射频信号发生器(罗德 SFU)输出的信号经过射频切换(安捷伦 34970A + 34905A)分别连接功率计(惠普 E4418A + N8481A)和被测的鼎阳示波器。

测试频率范围设定为 20-300MHz,步进为 5MHz,每个频点测出示波器的有效值,转换为分贝值后再减去功率计的读数。

图片是作案现场和测试结果,可以看到 100MHz 以下曲线还是很平的,之后开始缓慢下降,到 200MHz 时约为 -1.1dB,而 -3dB 带宽约为 265MHz,后面略还有反弹,基本上 300MHz 以下都可用 。

测试用到的 Python 代码也贴出来了,没经过优化、重构啥的,仅供参考、凑合看吧!
import time
import math
import pyvisa as visa

Z0 = 50
MEGA_HERTZ = 1_000_000
GIGA_HERTZ = 1_000_000_000

NAME_MA24106A = 'ASRL11::INSTR'
NAME_34970A   = 'GPIB0::9::INSTR'
NAME_E4418A   = 'GPIB0::18::INSTR'
NAME_SDS800X  = 'TCPIP0::192.168.0.28::inst0::INSTR'
NAME_RSSFU    = 'TCPIP0::192.168.0.29::inst0::INSTR'

time_base = {
    20: '2.00E-8',
    50: '1.00E-8',
    100: '5.00E-9',
    200: '2.00E-9'
}

def vrms_to_dbm(vrms):
    return 30 + 20 * math.log10(vrms / math.sqrt(Z0))

rm = visa.ResourceManager()
print(rm.list_resources())
dev_34970a = rm.open_resource(NAME_34970A)
print(dev_34970a.query('*IDN?'))
dev_e4418a = rm.open_resource(NAME_E4418A)
print(dev_e4418a.query('*IDN?'))
dev_sds800x = rm.open_resource(NAME_SDS800X)
print(dev_sds800x.query('*IDN?'))
dev_sfu = rm.open_resource(NAME_RSSFU)
print(dev_sfu.query('*IDN?'))

with open('sds800x.txt', 'w') as f:
    for freq in range(20, 301, 5):
        dev_34970a.write('ROUT:CLOS (@212)')
        dev_sfu.write(f'FREQ:CW {freq * MEGA_HERTZ}')
        dev_e4418a.write(f'FREQ {freq * MEGA_HERTZ}')
        if freq in time_base:
            dev_sds800x.write(f'TIM:SCAL {time_base[freq]}')
        time.sleep(3)
        pwr = 0
        for _ in range(3):
            pwr += float(dev_e4418a.query('MEAS1?'))
            time.sleep(0.3)
        pwr = pwr / 3
        dev_34970a.write('ROUT:CLOS (@211)')
        time.sleep(1)
        dev_sds800x.write('MEAS:ADV:STAT:RES')
        time.sleep(2)
        rms = float(dev_sds800x.query('MEAS:ADV:P2:STAT? MEAN'))
        rel = round(vrms_to_dbm(rms) - pwr, 3)
        print(f'{freq} MHz, {round(pwr, 3)} dBm, {rel} dBm')
        f.write(f'{freq} {rel}\n')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人们谁懂啊,俺太南了!

刚把手头几根探头都测了一遍,安捷伦 10073C 标称 500MHz、N2862A 标称 150MH ...

不用太在意,这种周期性起伏,一般是探头的线阻抗和50欧负载无法良好匹配引起的,毕竟探头线并不是50欧同轴电缆 ,不同的探头起伏的周期不同,是因为线材和长度有区别,对同一个探头,每个起伏位置的距离基本相同,是因为驻波峰值之间呈倍频特性,所以它就是线阻抗导致的

网友A:
竟然还存了34970A + 34905A
国内二手的3488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还存了34970A + 34905A
国内二手的3488比较多

哈哈 34970A 俺有三台,都是收来的故障机修好的,34905A 买回来好多年了就没用过,这次总算派上点儿用场了

网友B:
也就是说到200M时幅度误差是10%,感觉还行吧,示波器本来也不是什么精密玩意儿,自带的70M探头能测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到200M时幅度误差是10%,感觉还行吧,示波器本来也不是什么精密玩意儿,自带的70M探头能测一下吗

那是必须滴!

网友C:
俺默默地进来了,又默默地走了,不明觉厉^_^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默默地进来了,又默默地走了,不明觉厉^_^

都是玩的,重点在于要玩得开心!

楼主:
鼎阳 SDS804X HD 示波器附带的 70MHz 探头 PB470 的测试结果出来了,之前俺说它的带宽应该高于示波器的带宽,从这次测试结果来看是完全正确的!

俺要出门去接娃了,回头把这个探头接到带宽更高的示波器上看看它会有怎样的表现~

网友:
我也入了一台804,如果有HDMI插口就更好了。

网友D:
本来为要卖普源还是鼎阳纠结,最后还是卖了鼎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来为要卖普源还是鼎阳纠结,最后还是卖了鼎阳。

各有各的好,主要是要适合自己的需求

网友E:
我记得我上次拿FFT算出来的是263M?和这个扫频实测的相当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我上次拿FFT算出来的是263M?和这个扫频实测的相当接近。

是的,其实这个示波器本身的带宽可以说早就盖棺定论了,俺这次重点要测的是 MF35 兄心心念念的原厂 70MHz 探头到底表现如何!

网友:
我也入了这台示波器,就是感觉风扇有点吵,公司里的低端泰克示波器很安静,里面好像都没有装散热风扇

网友:
引用 楼主:
鼎阳 SDS804X HD 示波器附带的 70MHz 探头 PB470 的测试结果出来了,之前俺说它的带宽应该高于示波器的带宽 ...

这探头可以啊,相当给力,100M往上后那1dB增益应该是匹配不完美导致的

我一直觉得鼎阳就是把200M甚至300M的无源探头直接印了个70M就拿来卖了,看来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