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8842A故障一例

楼主(2024-08-09):
福禄克8842A一台,故障现象为自检第21项错误,拆下交流板再测错误消失,重新连接交流板排线,交流输入连线不接,错误不发生,这样故障压缩到输入连线、耦合电容和继电器这几个元件,怀疑最大的就是继电器,这玩意就是一个干簧管外面再套上线圈,封装在一个塑料盒里,问题不在干簧管和线圈,首恶是灌封材料,之前就遇到过灌封材料漏电导致的机器故障,这次照葫芦画瓢先拆继电器检测,没发现明显问题,装回故障依旧,从料板拆件更换故障消失,这就奇怪了,显然还是原继电器有问题,用手里具有20M、200M、2000M的数字表检测仍然没有发现问题,最后用100V电压串联数字表20uA档测继电器触点两端,有0.15uA漏电,终于找到故障原因。干簧管是玻璃封装,绝不会有漏电嫌疑,依然是灌封材料漏电所致,只不过漏电很轻微,常规测试发现不了但却能引发自检错误。

补充内容 (2024-8-9 20:57):
给继电器加热几分钟,冷却后再测,漏电降到0.05uA以下了,估计如果用烘箱60℃24小时应该就测不出漏电了。

补充内容 (2024-8-11 09:50):
检查手里全部机器,又发现两台21报错,这次直接拆下交流板暴晒一小时,再测就OK了,为了保险,决定晒几天再说。今年夏天湿度太大,电子产品也一样不好过啊。

网友:
以前有发现类似继电器,有漏电,是内部有贴片电容,漏电了,拆了电容就不漏电了。

网友A:
自检程序真是高级啊, 这么微弱的漏电都能报错   牛B

网友:
多数是线圈长时间通电发热且密封材料封闭不能散热,导致树脂类灌封材料高温变质变软,会渗出油性液体,会导致微漏电腐蚀元件高压打火等,,,
之前灌封变压器就出现这种问题,不到一两年必坏。而没封装的一直正常使用。

网友B:
有0.15uA漏电 ------ 你用什么设备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0.15uA漏电 ------ 你用什么设备测出来的?

普通数字表,VC890D,20uA档

网友C:
原来继电器也会坏啊,我有台信号发生器那就有可能是继电器坏了,吸合电流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继电器也会坏啊,我有台信号发生器那就有可能是继电器坏了,吸合电流很大

同样的毛病出现过两次了,第一次没经验,几乎把整个交流板都查了一遍,最后才找到病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检程序真是高级啊, 这么微弱的漏电都能报错   牛B

自检程序是在某一检测点上测量各项功能的输入开路电压值,允许值有一定范围,例如这个21项,要求302检测点<±5mV,超出即报错。这个继电器触点两端漏电虽然很小,但还是可能把交流板的某种信号反应到主板,导致5mV超差,因为5mV本身量值就不大,一点点的干扰就可能超差报错。即便自检全部通过,也表示机器基本功能正常,并不能反应精度指标,但是自检正常是必须的,有不正常的项,必须根据错误检查表圈定故障范围,排除故障。呵呵,多矛盾哦。

网友D:
请问下8840(42)交流无检测状态表底数显示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8840(42)交流无检测状态表底数显示多少伏。

高位量程小于80,200毫伏以下小于300,但是这么多年的机器绝对达不到这个指标。这款表优势是测电阻和直流电压,测电流就一两个档位,不如普通数字表,测交流频率最高100千赫,不如普通数字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8840(42)交流无检测状态表底数显示多少伏。

试了几台,输入口短接,交流档均能达到指标,200mV以下尾数小于200;2V以上尾数小于50,指标好些的小于10

楼主:
以前没有关注这款表交流档和交流板子,这次因交流板继电器漏电导致机器故障给我们提了醒,这块交流板故障率还是挺高的,明显的就是滤波电容短路故障频发,那一定是用料问题,再有就是因今年夏天湿度太大导致的继电器漏电问题。由此延伸,如果你发现交流档输入短路后底数有些大,可以把卸掉外壳整机阳光暴晒一天再测情况会有明显好转,今天试了两台都有效果,工作再细腻点,可以先酒精擦拭交流板非元件面,因为这面朝上,有可能落些灰尘,天长日久也可能有轻微的漏电。

网友:
哦,晒晒太阳,机器健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没有关注这款表交流档和交流板子,这次因交流板继电器漏电导致机器故障给我们提了醒,这块交流板故障率 ...

我认为这表工厂用每天上班就开到下班,开机3个钟以上内部至少40度以上除湿很好,私人用也许几月半年不会开机,心血来潮开十分钟没热机又关了里面潮湿也很正常,这表我也少用保鲜膜包上丢衣柜里,个把月后会拿出开个晚上待机,测试没问题又放衣柜。

网友:
这coto继电器很多精密仪器使用。问题还真不少

网友D:
AC档表笔短接这表正常否,这是多少单位都不知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AC档表笔短接这表正常否,这是多少单位都不知是什么

见11楼,你这表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位量程小于80,200毫伏以下小于300,但是这么多年的机器绝对达不到这个指标。这款表优势是测电阻和直 ...

不是吧我用8840测老电视灯丝电压十分好用,普通表还真干不了这活,为此我发了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