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DIY了一个时间控制器,有请大家提点意见。

楼主(2024-08-10):
用时间继电器和点焊机模块组合,DIY了一个时间控制器,将点焊机的控制模块和时间继电器集成了,这样可控制的时间范围在0.02秒-999小时,用途上也就不单一了。见附图

选择时间继电器控制

选择时间继电器控制

选择点焊机模块控制

选择点焊机模块控制

网友A:
为啥不用数显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B:
做得很漂亮,请教面板是如何制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很漂亮,请教面板是如何制作的?

面板制作简单,用CAD设计后,打印出来贴上就可以了,打印的材料可以是不干胶贴纸,照相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得很漂亮,请教面板是如何制作的?

要是标牌想更专业化,看不出DIY痕迹,嘉*创有专做亚克力牌子的。以后电子管收音机只要有清晰图片,就可以直接找他们做了。
(不是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数显的时间继电器。

再有这方面的需求,时间继电器会优选数显型式的。谢谢你了!

网友:
漂亮,还以为是牌子货

网友C:
你这个定时肯定没毛病,很哇塞。点焊机上是不行的。点焊机计时开与关的状态要在过零点。并且还有双脉冲,多脉冲群点焊模式。

网友:
非常漂亮的DIY!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定时肯定没毛病,很哇塞。点焊机上是不行的。点焊机计时开与关的状态要在过零点。并且还有双脉冲,多 ...

A控制的就是微波炉点焊机控制板(100A双向可控硅型),B控制也可以控制点焊机的延时(EV200接触器),由于点焊机用得较少,故将其集成一下,形成了多功能时间控制器。B控制由于延时时间可以很长时间显示:0s~999h59min59s/0.0min~9999h59.9(开关切换)欧姆龙,可扩展使用为其它用途,见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