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光看看感觉不是很差

楼主(2024-08-10):
铝合金外壳,上下两块电路板……

网友:
二通道示波器?

网友:
不错,双通道信号源。LZ多少钱入的?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能够一件一件脱?

网友A:
俺不信它是定制的,更大可能是激光打磨重新印字

网友:
可能就是功能芯片组合封装,形成功能模块。便宜规模化生产,使组装、调试更方便,产品一致性提高。

网友:
主控及PCB都是FEELTECH,机壳怎么是KUMAN?

网友:
USB端有隔离芯片吗?
如果没有隔离,PC机和被测设备的地如果有电压差就很容易坏东西。

网友:
V2.1的飞逸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三2选1模拟开关?合计24个呢!
V1.5的好像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俺不信它是定制的,更大可能是激光打磨重新印字

狠揪狠揪以前,我还在做逻辑电路设计,那时Altera给客户提供一种“ASIC”方案,就是调试好了后给Altera,Altera给客户做成硬连线的。或许这玩意就是类似的东东,然后他们再磨个字儿,或者直接让厂家给这么刻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俺不信它是定制的,更大可能是激光打磨重新印字

象是EPLD外配R2R做双DAC,4053搭衰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狠揪狠揪以前,我还在做逻辑电路设计,那时Altera给客户提供一种“ASIC”方案,就是调试好了后给Altera, ...

当年hardcopy要价也非常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狠揪狠揪以前,我还在做逻辑电路设计,那时Altera给客户提供一种“ASIC”方案,就是调试好了后给Altera, ...

那可不是玩具仪表厂家能享受和承受的待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象是EPLD外配R2R做双DAC,4053搭衰减?

有可能, 这家伙 4053 不要钱了,可劲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