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我准备在不锈钢防盗门上打几个孔,有啥钻头推荐?

楼主(2024-08-10):
手电钻,6mm的孔,约4个孔,不多,家里的防盗门,20年了,没生锈,应该是正经不锈钢。
以前做电控箱时,1.5mm的不锈钢,打5mm的螺丝孔,废了10几个钻头,就是开始几秒钟可以,然后就挂了。
现在买了几个”含钴“的,不知道好不好用。
是不是该控制转速,加点冷却?在门上面打孔,冷却就难了。。。
有什么可以高速打不锈钢的钻头,麻烦推荐一下,多谢。

网友A:
转速不要太高,用酱油冷却你试试,不要问为什么,我见过很多老师傅钻不锈钢,都用海天酱油

网友:
掏支烟,街头的不锈钢门市问一下即可

网友:
金黄色镀层的那种即可。

网友:
用含钴钻头应该可以,打得时候要降温,一边打一边喷水也可以

网友:
有专用的含钴钻头,并不贵

网友:
含钴钻头完全可以!一是降温二是力度,力度必须到位,不然不进刀干磨肯定烧钻头  6mm孔四个,一根新钻头完全可以搞定

网友:
就用网传的不锈钢钻头即可,钻头转速不能快,还要注意钻头降温。

网友:
含钻钻头好用的,比普通钻头转速提高不少,加钴本来就耐高温的作用,而不锈钢合金材料导热不好,韧性却不差,按出厂默认的刃口形状正好,开始没有吃进时稍多用点劲,如果自己磨钻头磨刃口吃肉角度太大容易崩刃,太小不容易掌握且又因不锈钢强度偏高不用点劲吃不进肉。初始上钻可以用大力往里钻,转速以母材切屑和钻头均不变色为准,如有变色喷壶喷水冷却即可,最主要快钻穿时要小心,前进方向不应用力过猛,要当心突然卡钻时侧弯,尤其使用无刷大扭力电钻,用普通钻头转速既便很慢,一下子卡住电钻反作用力下手拿不住的人也容易崩刃断钻头,当然使用含钴钻头就好得多,快穿孔时进给速度缓慢一点,钻头转速略高一点,剩下一点肉头也很容易完全打穿。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大佬了

网友B:
钨钢钻头,用过就不想用别的钻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钨钢钻头,用过就不想用别的钻头了。

钨钢钻头好像很容易折断吧,手电钻不匹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钨钢钻头好像很容易折断吧,手电钻不匹配。

楼主要开5mm的孔,这么粗的钨钢钻头不容易断,我买的3、4mm的钻头用了两年了,一根都没断过。要注意钨钢钻头钻铝和钻铁是不一样的(刃角不同),还有钻的时候注意垂直不要别,特别是厚度比较大的铁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速不要太高,用酱油冷却你试试,不要问为什么,我见过很多老师傅钻不锈钢,都用海天酱油

确实,九十年代在南京第二机床厂实习的时候,一个师傅就说过,他用“酱油”来做攻丝润滑剂,效果特别好。

网友:
神奇,海天酱油有此功效!

网友:
含钴的宝塔钻头,多用的

网友D:
含钴钻头钻不锈钢孔?就是梦话!!!因为真正含钴钻头都是天价,普价的不靠谱。
有一种镶合金的钻头专门对付不锈钢,合金钻头是通过使不锈钢发热到甚至红色变软而钻透(钻屑通常变蓝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含钴钻头钻不锈钢孔?就是梦话!!!因为真正含钴钻头都是天价,普价的不靠谱。
有一种镶合金的钻头专门对 ...

俺觉得您说的有道理,现在市面上含钴的钻头基本上都是假的。
但如果硬磨应该也不行,不锈钢升温后好像会产生类似淬火的效果,越来越硬,我试过钻了一半的洞,新钻头一点都打不动,后来是靠小磨头硬磨穿的。

网友:
       大概五年前本坛的眉间尺版主发过类似的帖子。大家都跟帖说不锈钢如何难钻。我有点不信邪。找了一把不锈钢水果刀还有一个不锈钢的折页,这两个都有一毫米厚。现磨了一根普通高速钢钻头。一把16.8伏充电钻。把被钻物放在桌子上,手电钻用低速,加大压力,几乎将整个身体重量都加上了。没一会分别在不锈钢刀身和不锈钢折页上钻穿孔。余兴未消,找了一条老式挂钟的发条,用同样办法也钻穿了。当时还在那个帖子上贴了图。

网友:
钻不锈钢切记速度要慢,电钻要适当用力压,用醋或水冷却,钻薄料可以开一下开关断电,用电钻惯性钻。

网友E:
常用的高速钢牌号查一下,会发现有钨钼合金,因此钻削不锈钢材料,硬度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常用的高速钢牌号查一下,会发现有钨钼合金,因此钻削不锈钢材料,硬度问题不大

以前第一次手工钻不锈钢方管,因为管壁厚度很薄,大力钻时,可明显感觉到薄板弹性变形,一松劲就回弾,所以不用大力钻头根本吃不进肉,用大力管子变形很厉害,然后想起以前老师傅用普通麻花钻磨的"平钻"专门对付不锈钢薄板钣金的,中间有个尖锐能够先轻易钻穿定位,其余部分的刃口相当锋利,保证钻头吃肉轻松,但刃口前面的角度非常小,这样就不容易崩刃,钻头靠近侧刃那里的刃口略有伸出,能保证钻孔四周先被切断,切断下来的圆形薄片还能定位在平钻尖尖头处。

网友:
自己角钢打孔,以前没打过,转一下热了就打不动,后来又去买了几根,问五金店老板才知道要浇水降温,钻头热了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含钴钻头钻不锈钢孔?就是梦话!!!因为真正含钴钻头都是天价,普价的不靠谱。
有一种镶合金的钻头专门对 ...

师傅,钻不锈钢都是建议低速,哪有把不锈钢钻烧变色的。
5mm含钴钻头没多贵几块钱的就可以。最好用的是钨钢钻头也是几块钱(也有人说是合金的,很硬可以玻璃上划出痕迹),低速加水加酱油降温很容易钻的。
便宜钻没有调速的容易费钻头。可以安装楼上的“点动”靠惯性钻。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开5mm的孔,这么粗的钨钢钻头不容易断,我买的3、4mm的钻头用了两年了,一根都没断过。要注意钨钢 ...

钻铝不用钨钢的,铝主要粘,加点油就好钻了

网友:
现实里很多生锈的钢材,很硬的,含锰,铬,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钻铝不用钨钢的,铝主要粘,加点油就好钻了

钻铝用普通钻头也行,但钨钢钻头确实有钻铝和钻铁的区分,它们开刃的角度不同。我为什么说钨钢钻头好用,一是钻头顶端很尖锐,可以很好的定心,比普通的定心钻头都好用。二是耐用度,高速钢(包括所谓含钴)钻头往往钻几个孔刃口就不锋利了,钨钢钻头刃口保持度很好。钨钢钻头也有缺点,一是脆,使用不得法刃口容易崩缺,或者断头。二是贵 。您说的加点油钻是个好主意,哪怕是钨钢钻头也是如此,而且这个方法用在攻丝也很好,我WD40一般都随手带着,钻孔攻丝就用它一喷,省的另找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钻铝用普通钻头也行,但钨钢钻头确实有钻铝和钻铁的区分,它们开刃的角度不同。我为什么说钨钢钻头好用 ...

多谢更正。这个还真不太清楚,我们钻铝少基本滴油解决。钻不锈钢多点。

网友:
你看看你钢门的厚度,薄的话,不用那么夸张。

网友:
钻不锈钢使用低速,配合适当的力度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已经钻好了,慢慢钻,先用小的,再扩大,没啥问题。
关键是不锈钢门的不锈钢没有那么厚,里面是角铁。。。

网友:
防止高温可以试试 用喷壶喷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