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维修求助

楼主(2024-08-10):
问题是这个收音机不通电。

正极悬空没有进电路

这几个三极管测试正常

网友A:
第二张图,左上角两个焊点,用表测一下看通不通,就是电源插座的两个引脚。

网友B:
典型kk9的2003+2822的BTL线路程式,坛里抱怨2822块不行的,仔细对照图一图二,输入,地,信号走向;电源供给流向,电源地供给流向,滤波电解接法,消振回路,肯定有所改变。当然kk9喇叭是小尺寸,为降低电池消耗,耦合电容使用小容量电容,切除相当一部分低音,也使用了一些大容量电容旁路了一部分高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典型kk9的2003+2822的BTL线路程式,坛里抱怨2822块不行的,仔细对照图一图二,输入,地,信号走向;电源供 ...

你帮助人,直接了当,别尽说些不着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左上角两个焊点,用表测一下看通不通,就是电源插座的两个引脚。

左上角电源坐哪里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典型kk9的2003+2822的BTL线路程式,坛里抱怨2822块不行的,仔细对照图一图二,输入,地,信号走向;电源供 ...

请问这个不通电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如果电源插座没有问题  电源应该是接入电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上角电源坐哪里不通

不通就是插座的问题,换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不通电是哪里的问题了

这个电源插座有三个脚,有一脚直通电池负极,另外两脚在不插插头时是相通的,(插上外接电源就断开内部电池),如不通维修时可连起来。该机插头 外正内负 。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上角电源坐哪里不通

插座问题吧

网友:
10楼再截图,用红箭头标识故障部位,必要时更换同规格外接电源插座即可排除它哟……
看电路图,该机电源开关接在电源插座前,电源开关接点不通,电也不会通入电源插座,此时,需要先修理或者更换电源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上角电源坐哪里不通

该机的外接电源插座,中间芯是负极,直接焊在主板地上,另外两个不接地的脚是个微动开关,插入同轴电源插头之后断开收音机内的电池,防止外接电源对电池充电导致电池漏液、变形或者爆炸。同轴电源插座是连接4V随身电源或者交直流转换电源的,随身电源目前已经淘汰,交直流转换电源会引入电磁干扰,因此这个电源插座现在几乎没有实用价值,可以直接拆掉电源插座,再把两个焊点飞线短接,一劳永逸。耳机插座出现同类故障,如果不使用耳机收听节目,这种解决方法同样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典型kk9的2003+2822的BTL线路程式,坛里抱怨2822块不行的,仔细对照图一图二,输入,地,信号走向;电源供 ...

最主要的问题,这是减配版kk-9,中波、短波接收效果都很差。完整版指针kk-9波段开关旁边是一排带可调磁芯的线圈,减配版是一只固定电感和一排小电容。
至于说CD2822的问题,最主要的是BTL功放配上4Ω喇叭,整机最大电流超过200mA,这么大的电流不是五号电池的正常负荷电流,这导致电池非常不耐用,并IC供电电压不稳。两节5号电池配BTL功放,喇叭最佳阻值是12Ω,两节镍氢电池配BTL功放,喇叭最佳阻抗是8Ω。早期的Kchibo完整版kk-9采用CXA1191(后改CD1691)方案,整机最大电流120mA,灵敏度和选择性中规中矩,音质优美,耗电相对节省。
CD2822音质比CD1691稍逊,这用减配机型收听中波是可以对比出来的,而且这种差距并不仅仅是频率响应造成的,仅仅换电容并不能使CD2822音质赶上CD1691。两种kk-9的喇叭品牌都是KL(凯隆自产),这种对比能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