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黄山PF3 收音机电路图,谢谢!

楼主(2024-08-10):
---求助黄山PF3 收音机电路图,谢谢!

楼主:
谢谢分享低频放大部分电路,有电路Layout图就有了电路图。

网友A:
…………………资料来源于网络 原图就是这样  你有时间就描绘一下电路图

网友:
7788上正在拍卖,当前价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料来源于网络 原图就是这样  你有时间就描绘一下电路图

电路图很模糊,要是清楚就好了,看个大概吧!

网友:
这个机器这么稀有?

网友:
最早黄山调频调幅收音机是66-10B,10管收音机,是台式的,70年代我修电器的老师有一台,用毛巾小心的盖着,也未见其容,而楼主这台机子应该是80年代产品,已经有进口密封四联了,七十年代肯定没这原件

楼主:
请教大家的是高频本振电路高频管3DG6的C脚没有直流偏置电压?是如何工作的呢?

网友B:
高放c极有谐振Lc双连作负载,e经560欧到负极电源,b有两只分压电阻。本振那个线圈接地的,画了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放c极有谐振Lc双连作负载,e经560欧到负极电源,b有两只分压电阻。本振那个线圈接地的,画了个电容。

C极有谐振LC双连作负载?关键是直流过不去的,有可能电感接右边那个孔才对的,如高放一的电感接法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C极有谐振LC双连作负载?关键是直流过不去的,有可能电感接右边那个孔才对的,如高放一的电感接法才对。

对,本振另一端不接电容,直接地形成回路,您很细心。

楼主:
高频部分电路图,仅参考

楼主:
终于打理好了,问题多少,谢谢各位的帮助!

楼主(2024-12-05):
SOS一下,电路实际为如下图,真搞不懂红色是个常闭的插孔,信号不是短路到地了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