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这个 BNC 转 BNC 的转接头是干啥用的?

楼主(2024-08-10):
看不懂啊,怎么看都觉得没啥用,居然还卖一百多块 ......

https://www.digikey.cn/zh/produc ... l-rf/112667/1989924

网友A:
直通的sma也有,有时候模块装箱,想直接穿壁伸头出来又偏短,用这种加加长。老hp曾有GPIB直直加长件。

网友B:
连结那是 Amphenol 的接头,这牌子的品质好特性好也只有军方用的起,卖一百多元差不多。

以前有用过ˋ这种的延长连接头而且是一次要用好几颗,是为了改变传输线长短的相位差。
RF 放大器并联输出时,如果有不平衡时又没有调整点就得改变放大器输入侧的连接线长短来对应。
同轴电缆无法每次裁切一点再来重新做头这太费劲了,就用数个这种延长连接器来改变整条传输线的长度。

RF 放大器并联输出示意图,这种连接器就接在前端分配器与 PA 输入之间。
上半部与下半部的 PA 连接线上头的延长接头数量可能会不同,完全看放大器的输出是否平衡而调整之。
一台 10KW 的放大器可能有 8 个 PA AMP 要调整到全部平衡就得用掉许多这种延长连接器。

还有以前的太克示波器探棒 BNC 头上有多一根 X10 自动判别的针,如果此探棒要装在非太克的示波器上用,最好多装ㄧ个这种延长接头。
这样就不会刮伤示波器的面板或弄弯太克探棒上头的针。

网友A:
比如,帮某些不自带50欧端接的示波器,BNC口但高阻输入的毫伏表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帮某些不自带50欧端接的示波器,BNC口但高阻输入的毫伏表之类。

这个不是终端匹配电阻,他就是个直通车,你说的东西长这样,要三百多块

网友C:
做延长线接头使用。

网友D:
老式分量视频Deskew?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延长线接头使用。

延长线可以直接插上去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通的sma也有,有时候模块装箱,想直接穿壁伸头出来又偏短,用这种加加长。老hp曾有GPIB直直加长件。

这样不可靠吧,而且加长之后晃来晃去的又不能固定在外壳上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式分量视频Deskew?哈哈

分量视频那个频率,这个 adaptor 是不是短了点儿啊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延长线可以直接插上去啊 ......

就是连接线用的。
为了不破坏短线接头,长短搭配灵活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连接线用的。
为了不破坏短线接头,长短搭配灵活使用。

没看懂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不可靠吧,而且加长之后晃来晃去的又不能固定在外壳上 ......

这种直通转接,可能还有个变通插入延时的效果。

延长出口这事,有时候真的是没有更好的办法。
hp自家的GPIB延长件(通用叠插GPIB缆基本算弯出线,需横向空间):
https://www.tequipment.net/Keysight/10834A/GPIB-Adapters/
The 10834A GPIB to GPIB adapter can help in those cases where limited rear panel space and other design considerations have resulted in difficult cabling situations.

NI也有:
https://www.thanksbuyer.com/gpib ... nector-for-ni-80953

5370B散热片限制了GPIB线要拐很小半径弯才能出来,这图的加了延伸。

网友E:
如果是SMA的,我可能可以这样解释:为了延长仪器接口寿命,接一截,频繁插拔只磨外边。但是这是BNC,应该没那么娇贵。

网友:
hp手动衰减器,和一些金贵的SMA口小部件,怕被人掉地上废掉SMA,我会加个直通做炮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直通转接,可能还有个变通插入延时的效果。

延长出口这事,有时候真的是没有更好的办法。

这个 GPIB 加长俺能理解,手里有几条小日本的 GPIB 电缆插安捷伦的有些仪器就不行,必须用拐角方向相反的电缆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SMA的,我可能可以这样解释:为了延长仪器接口寿命,接一截,频繁插拔只磨外边。但是这是BNC,应该没 ...

你还别说,俺在 EEVBlog 问了同样的问题,真有人认为是为了延长设备上的 BNC 接口寿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结那是 Amphenol 的接头,这牌子的品质好特性好也只有军方用的起,卖一百多元差不多。

以前有用过ˋ这 ...

你字最多,俺相信你好了!

不过 Amphenol 的射频附件其实并不算贵的,Huber+Suhner、Mini-Circuits、Chinch 等牌子我感觉更贵 ......

至于示波器探头上那根针,HPAK 的也有,而且跟泰克的能互相识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字最多,俺相信你好了!

不过 Amphenol 的射频附件其实并不算贵的,Huber+Suhner、Mini-Cir ...

Amphenol 有军规 MIL-STD 认证,以前的公司只能用 Amphenol 经过认证的,其他的牌子我都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Amphenol 有军规 MIL-STD 认证,以前的公司只能用 Amphenol 经过认证的,其他的牌子我都没用过。

Amphenol 确实生产很多军规的产品,有很多是非常古老的,卖得死贵死贵的,俺买过几个它家的军规插头,心疼死了!

俺手里的安捷伦探头,插到泰克上也能识别出来是 x10 的,不过俺觉得这个针没那么娇嫩、不容易坏的,而且就算坏了也没啥大事,就是要手动设置一下,还能继续用

网友F:
我拍的几块钱的可拆装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拍的几块钱的可拆装式的。、

你这个是插头吧?看着不像转接头 ...

网友:
引用 楼主:
Amphenol 确实生产很多军规的产品,有很多是非常古老的,卖得死贵死贵的,俺买过几个它家的军规插头,心 ...

的确那根针很坚固还没碰到被弄断的,倒是许多台日系示波器都被这根针刮花面板。

刚好想到一件事:你们大家光凭目视能分辩出 50 欧姆或 75 欧姆的 BNC 接头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Amphenol 确实生产很多军规的产品,有很多是非常古老的,卖得死贵死贵的,俺买过几个它家的军规插头,心 ...

404老师的摄影技术莫非是专业级的,摆位照明对焦曝光从没见过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4老师的摄影技术莫非是专业级的,摆位照明对焦曝光从没见过出问题

俺曾在某个摄影论坛混了 20 年,不过俺并不是摄影师,业余的也不是,俺是摄影器材爱好者。

同样的道理,俺也不是正经的电子工程师,甚至不是电子技术爱好者,俺是电子器材爱好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插头吧?看着不像转接头 ...

应该是插头。下面的才是转换线。

网友G:
引用 楼主:
俺曾在某个摄影论坛混了 20 年,不过俺并不是摄影师,业余的也不是,俺是摄影器材爱好者。

同样的道理 ...

俺也一样,从不喝酒,但就是喜欢收集各种酒。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俺也一样,从不喝酒,但就是喜欢收集各种酒。

我不喝酒不抽烟就是喜欢无线电。

网友:
为什么那么贵,因为买的少,用处不多,你想买吗 我等你好几年了

网友:
这个是变通吧,就像25水管变20水管直通接头那样。我用过大直径75欧变小直径75欧直通变头对接同轴电缆。

网友:
几个月前1元多薅了一个转SMA的,发现转动比较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