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鬼?

楼主(2024-08-10):
把电脑的硬盘(5T的从盘)从一电脑搬到另一电脑上(两电脑都是WIN10)发现不能打开,电脑提示要进行“格式化”。
因盘内有资料(不是什么重要资料,只是一些电影及音乐),所以并没有格式化。
这些情况我从之前另一贴提过(问题未解决)。
把硬盘放回原电脑(原电脑系统已换成WIN7),电脑仍然提示要“格式化”。
按一些网友建议,用PE打开仍然提示要“格式化”。
用PE内的磁盘工具打开,发现该硬盘的格式为“LDM Partition”。
不知这“LDM Partition”是个什么鬼,因此上网查找:
这是一种大容量移动硬盘的“ Partition”,说了很多好处。
一大堆费话(包括AI的回答),但这并不是我要的!
我要的是怎样把盘内资料读岀!
不知坛内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种情况?或知道这种情况应怎样处理?
谢谢!

网友A:
我告诉过你的几种方法,你试过了吗? 结果反馈下。

网友A:
把硬盘放回原电脑(原电脑系统已换成WIN7),电脑仍然提示要“格式化”

在原电脑也是从盘吗?这个情况你要说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里:https://blog.csdn.net/qq_18649781/article/details/86597806

4楼引链的这种好像是动态卷只遇过1次,没有记日志的好习惯,很多过去能辛苦摸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记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过你的几种方法,你试过了吗? 结果反馈下。

所有方法都试过了!唯一未试的是把原机从WIN7升回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硬盘放回原电脑(原电脑系统已换成WIN7),电脑仍然提示要“格式化”

在原电脑也是从盘吗?这个情况你要 ...

5T的盘我没有装系统,只能是从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里:https://blog.csdn.net/qq_18649781/article/details/86597806

谢谢!
这方法之前也有人提过,但都涚必须备份!所以就没有试,现在看来可以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楼引链的这种好像是动态卷只遇过1次,没有记日志的好习惯,很多过去能辛苦摸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记不清 ...

谢谢!
他提供的方法可以一试!反正盘内也不是重要的资枓。

网友D:
试试,有人反馈是这么解决的:
打开 dg , 找到 LDM data partition 磁盘- > 右键 点击 搜索已丢失分区 -> 整个磁盘 -》开始搜索 -》 看看文件对不对,对就保留, 一直到搜索完整个磁盘 -》 确定, 点击磁盘,浏览文件 -》 确定没问题的话,点左上角的报错更改
到此找回分区,分区正常

网友:
动态卷不同于分区,我好像原来挂新硬盘,未使用常用的PE里的分区工具,仅用windows自带推荐的可能误生成动态卷,好像也是挂到别的上打不开,瓦叔对windows使用擅长,对这个应该熟悉,@一下他

网友E:
用DiskGenius软件比对分区格式类型,5T大容量盘系统默认分区格式有另外提醒。

网友E:
另,不同系统对大硬盘单逻辑分区大容量有所限制下分区格式也有所不同。
要提取资料很多软件可选,fenquzhushou,EasyBackup,ShanDianHuiFu,jiajiahuifu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有人反馈是这么解决的:
打开 dg , 找到 LDM data partition 磁盘- > 右键 点击 搜索已丢失分区 ->  ...

搜出的文件名乱码,分不清那是需要的。全要5T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DiskGenius软件比对分区格式类型,5T大容量盘系统默认分区格式有另外提醒。

是的!大于2T的盘不能用MBR要用UFI,但不知为何我用了很多年后拆出会变为LDM Parti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不同系统对大硬盘单逻辑分区大容量有所限制下分区格式也有所不同。
要提取资料很多软件可选,fenquzhu ...

这些软件收费吗?

网友E:
有些免费是有使用限制的,我反正不注册缴费的,关键时候单个还原用。

网友F:
硬盘挂到原机上也不能识别吗?不应该啊,动态卷的原理是把所有硬盘当作统一的逻辑资源来管理(传统的分区管理是按照物理资源管理),你看到的一个盘符,可能存在于两块物理盘上,所以动态卷的硬盘拿到别的机器上不识别是正常的,因为逻辑卷的信息无法完整获取了。但你挂回原机也不能识别就很诡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免费是有使用限制的,我反正不注册缴费的,关键时候单个还原用。

谢谢!最后无办法时可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盘挂到原机上也不能识别吗?不应该啊,动态卷的原理是把所有硬盘当作统一的逻辑资源来管理(传统的分区管 ...

这个我不清楚!因为原机我也已换了一个主盘,不知是否是这个原因。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不清楚!因为原机我也已换了一个主盘,不知是否是这个原因。

那就是这个原因了,逻辑卷的问题就是组成逻辑卷的几个盘不能拆分使用,所以一般不用这玩意儿,Linux也有类似的东西,一般是虚拟机上比较好用(扩展方便),你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不小心转成逻辑卷了,你主盘换了,副盘肯定识别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就是这个原因了,逻辑卷的问题就是组成逻辑卷的几个盘不能拆分使用,所以一般不用这玩意儿,Linux也 ...

如果我把原主盘放回(没有操作系统),也把这5T的盘放回原机用PE起动可以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把原主盘放回(没有操作系统),也把这5T的盘放回原机用PE起动可以吗?

PE不一定支持逻辑卷

网友G:
大概用的是固态吧?劝你还是改回机械盘,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我现在有用的资料都存在机械盘上。买固态不超过128g,就当系统使用,坏了无非是重装罢。读数据固态和机械的差不多,特别是连续的大数据,基本就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PE不一定支持逻辑卷

先试一下,不行再装回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概用的是固态吧?劝你还是改回机械盘,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我现在有用的资料都存在机械盘上。买固态不超过 ...

不是,这5T盘是机械盘!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这5T盘是机械盘!

好像现在很少能够买到新的机械盘,很多所谓的监控盘全是旧的,把里面的信息改一下,就成了零使用小时的“新”盘。如果真是价格不菲的新盘,那只能说它的质量在大幅度下降了。

网友H:
--------------------
七月半,不谈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什么鬼?

七月半,不谈什么鬼

我也不想淡!可这“鬼”把我的资料“收”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现在很少能够买到新的机械盘,很多所谓的监控盘全是旧的,把里面的信息改一下,就成了零使用小时的“ ...

这5T盘已买了很久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把原主盘放回(没有操作系统),也把这5T的盘放回原机用PE起动可以吗?

试试就知道了,又不会坏什么东西。PE就是包含一个最基本的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就知道了,又不会坏什么东西。PE就是包含一个最基本的操作系统。

谢谢,我准备有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