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串联充电的疑惑

楼主(2024-08-10):
有块21伏大艺款电池,后来充满用一会就没电了,拆开测量有两节充不满,这个时候充满灯就亮了,换了一块充电板还是一样,既然是平衡充应该是充满的停充,没充满的怎么不继续充了?

网友A:
我也感觉楼主没搞清楚什么是串联充电,什么是平衡充电

网友B:
你理解平衡充吗?不要把串联充电理解成平衡充电。

网友C:
说明锂电池容量差别太大,最好将锂电池组拆下来分别测试一下内阻以及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锂电池容量差别太大,最好将锂电池组拆下来分别测试一下内阻以及容量,

OK,我测一下

网友:
两节可能坏了 一充就满, 一用就完.

网友:
如果真的是平衡充,最好充电时看一下每一节的电压和均衡电流流向那些单体,严格来说,只要安装的时候,单体相对平衡,可以使用非常长的时间。

我使用的也是二手拆机单体,这是使用快两年了,各个单体的均衡性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感觉楼主没搞清楚什么是串联充电,什么是平衡充电

对平衡充电时对单体电池的充电不是串联充电,电动汽车没一个品牌是平衡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理解平衡充吗?不要把串联充电理解成平衡充电。

对,上面我确实理解错了。我这个算串联均衡。

你说的平衡充,是类似这种多个充电器,给每个单体单独充电吧。

网友:
对于串联的电池,平衡充除了一条主线之外,还要一条多芯的平衡线,可以给每个电池单独充电。
例如2串的电池,平衡充需要3根线,3串要4条线,等等

网友D:
是很多电池保护板宣称有均衡功能,很多人会理解有平衡充电功能,其实绝大多数宣称均衡功能的保护板都没啥均衡功能,由于是被动均衡且均衡电流甚微,所以还得靠电池指标都能尽可能一致,不然指望保护板的均衡是没用的,

网友:
为什么不充了或是显示充满了?
是因为里面的保护芯片工作了,如果21V/5=4.2V,但是如果个别达到了或是微超过了4.2V了就应该停止充电了,这就是保护板的功能。
你的这个是电池电压不平衡了,就是充电时有的电池达到了4.2V了但那两组只有3.8V或是别的电压也应该停止充电,再充4.2V的电池就会超压,超压很危险,会鼓或是热失控。
你应该去了解下为什么组电池组要先分容分阻,就是为了平衡,内阻跟容量不一致就会出现你的这种情况,充放电时电压不一致导致电池组不能达到最大的充放性能。
如果你手上有平衡充就不会有这个情况,一般的电池组都是串联充电不是平衡充。
玩电池要先了解原理,你可以先把那两组电压低的单独补电到4.2V,如果下次充电还这样就换电池或是把这个电池换了吧。肯定是容量或是内阻不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很多电池保护板宣称有均衡功能,很多人会理解有平衡充电功能,其实绝大多数宣称均衡功能的保护板都没啥均 ...

如果电池内阻容量不一致,靠那点均衡电路是没有用的,那个电路只能是有细小的压差来均衡下,如果压差大了保护板都动作了是没有用的。
所以组电池组前一定要分容分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电池内阻容量不一致,靠那点均衡电路是没有用的,那个电路只能是有细小的压差来均衡下,如果压差大了 ...

正解 ,所以还是要考验电池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其他都是辅助的锦上添花的作用,有的商家把均衡功能宣扬的包治百病实属不该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现在就是把那两节电压低的补充到额定电压了,先用着,有时间再检测一下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