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充电器一直充不满电,且充电器没什么温度

楼主(2024-08-11):
再次虚心请教,因为本人一直从事驱动层的开发,对于电源部分只是一知半解

上次在坛友们的帮助下把老旧的电频车充电器修好,高压部分可以稳定输出,然后充电器就没管了

最近两天拿出来用发现充电充很久都不跳灯,前天加上今晚已经充超过8小时,但还是红灯,风扇转,但充电器手摸没什么温度

换的主要器件其实也就是一个被我自己炸掉的保险管,一个持续供电线圈到3842七脚的二极管

请问下对于这个现象有什么查的头绪,谢谢大家

网友:
以你的描述,很难判断准确问题所在,建议重新买一个吧,

网友:
测量充电电压,电流

网友:
老旧的充电器,所充的电池是不是也一起老旧了?如果是的话,一同换新吧^_^

网友:
大概率与充电器无关是电池不行了。这种情况可以用别的输出同电压充电器试试,过去的电池加点补充液就能解决,现在许多电池越加越坏。不更换电池情况下么调低充电器输出电压,要么加上定时器定时充电。

网友:
测充电时输出电压和电流稳定,那就跟充电器没啥关系

网友:
不转灯大概率与充电器无关,电池老化漏电流大也会这样,因为涉及到你刚修复的充电器就不好判断了。检查一下电池有无温升,电压电流都正常吗?

楼主:
今晚拆开线用万用表测了下电池电压大概58.9V左右,连充电器59.9V;充电电流0.4A,充电器还是没有修好

另外昨天在家翻箱倒柜找200w灯泡,找电炉丝,接充电器都是绿灯,
后来想到应该是可控硅一类的还有一重检测,必须要外部有一个正向电压输入才会让开关电源工作

电流

电流

电压

电压

网友:
有可能是电瓶不行了

网友:
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类型电池?铅酸还是锂电,铅酸是几节,是多少安时的?锂电是几串,是什么类型的锂电?

假如,我猜你的电池是铅酸48伏10安时,那么最高充电电压可以达到59.2伏,59.9伏,0.47安,貌似不会转灯,这和电池有关。看不出充电器有多大问题。如果是48伏20安时,正常情况下,0.47安,应该已经转灯了。

网友:
电池不行了,就像人吃不进去饭,输液也输不进去了是一样的,寿命即将终结

楼主:
统一回复:6020的电池,换了新充电器可以充也可以跳灯;老充电器收新充电器盒子里了,最近比较忙,等有空了再查查可控硅那块的原理了,到时候继续这个帖子跟进维修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