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RP6260收音机

楼主(2024-08-11):
求助:淘了个

三洋RP6260收音机,在AM工作正常,FM时没反应,波段开关是好的,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望有老师指点一下,有资料图纸纸的话提供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机内照片,蜡封罐得不少

网友:
袖珍机器还有表

网友:
做工不错,是个好机器。

网友:
调频是日频,改国频很麻烦而且效果不一定好。

网友:
https://elektrotanya.com/showres ... =Audio&kat2=All,没有找到你这个型号,可以参考下相近型号的机子看,再就是看主要的集成电路的型号,找到典型应用电路来参考可以解决的。

网友:
还有个办法,如果手头有其他好的调频机,取出中频信号输入本机来检查本机是中频以前电路还是以后电路 的问题。你这个机子AM正常,可能还是切换电路部分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