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KEW3121A高压缘电阻测试仪图纸,或者维修思路。

楼主(2024-08-11):
朋友拿过来一块KEW3121A兆欧表,说是有问题,让帮忙看一下。
到手试了一下,电池测试档测试正常,2500v档,空机测试,指针反偏打表。偏到最左边打表。
网上没搜到其图纸及资料,只是简单的测量了一下,TL061,2904这两块运放的供电,±4.9V左右正常,TL061输出为-0.16V左右。
如果哪位坛友,有这表的图纸或者维修资料,麻烦帮忙提供一下。

补充内容 (2024-8-23 10:05):
已解决。

网友:
https://www.

manualslib.com/manual/1392612/Kyoritsu-Kew-3121a.html

网友:
看图片,没看到有明显的故障出现。

建议楼主先熟悉一下这块表是如何操作的——下面是原厂提供的使用手册pdf链接:

https://www.kew-ltd.co.jp/en/download/dl/631/

这块表测绝缘电阻时,灌出的是2500v高压,机子设有2个档位的自动量程切换。绿色led亮时,是高阻档,使用最上面的刻度读数。红色led则是低阻档。

左边的按钮是启动定时测量绝缘电阻用的。按一次,只能定时测若干秒(灌出2500v若干秒)。要想连续不断的测量,则需要把此按钮顺时针旋转至尽头。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我再折腾一下试。

网友A:
这种表检修,应该先检查有没有高压输出。如果有的话,就比较好办。

根据现在一楼的述说(指针不在零位),初步表明表头电路的调零功能被调乱了(该微调可能位于tl0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表检修,应该先检查有没有高压输出。如果有的话,就比较好办。

根据现在一楼的述说(指针不在零位) ...

测试高压有的,调节电位器表针不动,短接测试夹,表针依然偏在左侧,不动。
怀疑4066,或者两片运放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表检修,应该先检查有没有高压输出。如果有的话,就比较好办。

根据现在一楼的述说(指针不在零位) ...

我猜测这块表的电路结构大致如附图:

1、Rs是检流电阻。自动量程开关由4066电子开关ic担任。接入R1时为低阻档,接入R2时为高阻档。

2、u1是一个约100倍的放大器,高阻档时工作。u2是比较器,当Rs上的压降足够大时,输出信号给4066,控制切换至低阻档。u3是指针表头驱动电路。

从楼主叙述看,测量时,表头没反应(短接表笔)。因此,可以这样检修:

1、检查R1、R2有没有断开。测量Rs有没有对地短路。检查R1、R2连接电子开关的引脚,对地有没有短路(如果短路,多是保护器件损坏)。

2、设法临时令高压电路停止工作,比如断开tl594的电源,或断开594至开关驱动管的连接等等。

3、在测量状态下,人为给Rs加上合适的电流(或电压),比如10uA,看一看表针有没有摆动。如果有摆动,说明从Rs起至表头的这一段放大电路工作基本正常。如果不摆动,则故障点在这段放大电路中。

4、如果第3项正常,就改为经过电子开关给Rs加上合适电流再试验。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与帮助,这表今天已经修复了,TL061坏,换了就好了。
一开始,怀疑它坏,手头没有,于是在外围和其它电路上,花了很多功夫。
和大家汇报一下,也算是对这个贴子有始有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