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L除了加大电容,有什么办法解决低频响应

楼主(2024-08-11):
RT
电容不能无限加大吧
理论上可以,实际不一定可行,成本上承受不了
有别的办法解决低频响应吗

网友:
盲目扩展低频会造成几十赫的低频虽然听不到,但确确实实在做功,耗电剧增,耗电池,烧管子

还是遵从50万法则,最高频率乘以最低频率要接近50万,高频做到20千赫时低频也只需做到25赫,常见的音源其实也只是高到十几千赫,低频做到三四十赫兹就很好了

网友:
按照一阶高通滤波器的理论,扬声器阻抗为4Ω时(交流下可能略高),只需要2000uF左右的输出电容即可达到20Hz的-3db频率(1/(2πRf)),盲目增大电容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网友:
那就只好改成双电源变成OCL

网友:
沒必要向下擴展到10Hz,這種頻率對人聽力的感覺,是依靠其對於較高頻率的調製來實現的,否則您根本感覺不到。

网友:
实在要用OTL形式,可以考虑在前级把中高频压下去低频提起来。这样就可以把频响拉的直一些

网友:
RC高通摆着,不加C就加R,换高阻喇叭。

楼主:
好像用输出变压器,效果是相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用输出变压器,效果是相反的

看下变压器等效电路,原边电感在干啥。

网友:
前置级采用调节范围最大的衰减负反馈混合式音调电路(双电位器),但都是厚此薄彼

网友A:
1.问问为什么非要提升那么低的频率响应?
2.若非要提升,可以在前级提升做补偿;
3.改为OCL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问问为什么非要提升那么低的频率响应?
2.若非要提升,可以在前级提升做补偿;
3.改为OCL电路。

作为功放/耳放不得均衡吗,没有100Hz以下不HIFI

楼主:
好像可以把RC滤波进行负反馈,这样低频部分能有所提升
但还是有下降趋势

网友B:
自打退休后
我把Diy功放的频响要求定为:
80Hz~8000Hz正负0d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打退休后
我把Diy功放的频响要求定为:
80Hz~8000Hz正负0dB。

我90后,还年轻 40Hz 还是得要的

楼主:
有结论了,增加积分电容,可以改变低频增益
难怪经常看到运放有积分电容,不知道为啥要积分器
参数还得满满调

网友:
电容极大影响听感所以早就被淘汰了,还弄这个干嘛。你看现在还有商品机用电容输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