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台式电脑功耗

楼主(2024-08-11):
看来一般使用,电源300w够了。

网友A:
什么配置?感觉比我的洋垃圾E5 2670+GTX950进系统的时功耗还大

网友:
双核还是四核?耗电相当可观啊!

网友:
初代酷睿 够老的

网友:
关机时功耗怎么解释?

网友:
不玩游戏的话,还是笔记本舒服,峰值功率也就60W左右

网友:
开网页功耗不大

起码看个在线1080P( 老而垃圾配置) ,现在配置起码看看在线4K视频

离线视频功耗不大的。

网友:
英特尔集成显卡功耗50W含显示器音箱路过

网友:
看了楼主电脑功耗是大了些。
我自用的刚测了机和屏共90瓦功耗,配置是:cpu四核 771硬改775、
                                                                机械硬盘+固态硬盘、
                                                                显示器屏幕41*26cm
                                                                电源三风机+电脑四风机共七只风机
                                                                还有一对有源音箱

网友:
要测最高功耗,不然长时间游戏之类可能爆。我一般参考实测主机最大功耗对比电源+12V最大输出,如果够一般就差不多了,不要虚标太严重的额定300W电源在不装大功率显卡的情况下一般确实都够了,装大功率显卡的要看显卡功率要求。

网友:
运行个显卡或者整机测试软件满功率跑个10分钟看看。

网友:
一代酷睿i系列本来就是爆炸的功耗,换二代三代就很低啦

网友:
你这这耗电不是一般的大。
5700G八核心处理器,32GB内存,两块硬盘,21.5显示器,音箱,都加在一起待机40W水平,开机瞬间能冲60W。如果不算显示器和音箱,待机17W。全部加在一起,满负荷130W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配置?感觉比我的洋垃圾E5 2670+GTX950进系统的时功耗还大

当然,E5 2670 V2 是32nm制程,他那个是45nm制程。

网友:
如果日常上网浏览网页的话,功耗没有那么大

网友B:
待机152.8W,比开机的时候还费电。那还是24小时开着省电吧

网友:
楼主的引用的数据不科学全面,吓人!电脑进系统那一下都会有几秒钟上百瓦显示,真正功耗应该看普通应用和游戏应用。我的配置CPU i5-9400f 显卡gts650 整机普通上网工作70多瓦,看电影90多瓦,玩游戏120瓦。用过一张显卡R9 270 玩游戏整机整机180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待机152.8W,比开机的时候还费电。那还是24小时开着省电吧

关机过程中的功耗,以后就0了。

网友:
4核心8线程处理器,16GB内存,一块硬盘,烤机不足60W,不算显示器14-15W和音箱8-9W。

网友:
某电商平台卖整机的用这个U冒充7代i5

网友C:
二十几年前的老天禧II笨4/1.3G台机,电源是全汉250W,平常使用实测不超过100W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十几年前的老天禧II笨4/1.3G台机,电源是全汉250W,平常使用实测不超过100W

够老了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