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sanwa N501D电阻档无法调零,求教分析电路

楼主(2024-08-11):
收到1个SANWA N501D ,测试电阻档的时候发现X1,X10,X100,X1K电阻档都无法调零。X10K,X100K可以调零。
然后把X10K调零,发现X1K落到表盘欧姆档案(下同)5的位置,X100落到50的位置,X10落到300的位置,X1落到1K的位置。测得外部1.5V电池为1.45V,内部1.5V电池为1.5V。求大神分析下电路,看看哪个电阻最有可能有问题。(之前R29发现可能腐蚀,已经并联25.5欧姆,但好像没有变化)

网友:
没有接触不良的话。重点检查运放是否正常

网友A:
如果其他档位(电压电流)都正常的话,运放电池B2和B3电压也正常的话。

R25-29的电阻阻值,只影响自己的档位。现在有多个档位不正常。所以可以排除。

F1,保险丝异常,也会影响调零,但现在情况多档位不能调零,可以排除这个可能。

R24,R5,R6,VR5,D5,D6.应该是检查对象。R5,R6,D5,D6又与其他档位有关,可能性减少。

所以,R24,VR5应该重点检查。(注意前提条件:其他电压电流档位都正常的话)

网友:
开关清洗了吗?

网友:
首先检查最小直流电流当是否正常。

楼主:
还没拆。现在测了AC 基本正常。但是DC 有问题。1.5V 3V 档位测1.5v电池,基本就起来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其他档位(电压电流)都正常的话,运放电池B2和B3电压也正常的话。

R25-29的电阻阻值,只影响自己的 ...

R24测量2.55M正常。R5,R6正常。
D5,D6位置缺元件!!看不出来是不是原来就没装还是被上家拆了

=============
好像原件列表里面没有D5,D6。
现在 DC ma档有问题。输入1MA没反应。
输入15MA,用2MA档,0.03MA,0.3MA,3MA档都没反应,12MA档位上来一点点。
AC MA没条件测量。
请问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拆。现在测了AC 基本正常。但是DC 有问题。1.5V 3V 档位测1.5v电池,基本就起来一点点。

直流电压测定异常,建议重点检测放大器,先检测最小直流电流值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压测定异常,建议重点检测放大器,先检测最小直流电流值是否正常,

DC MA 输入1ma没反应.

网友C:
提示:交流电压红笔接口是单独的。直流电压电流和电阻的红笔接口都是共用  +  插口。电阻档位时测试电流由调零电位器VR5中心抽头引入IC的3脚。  交流电压和直流电压电流都经过R5,VR5引入IC的3脚。

网友D:
这个表的B2,B3是几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示:交流电压红笔接口是单独的。直流电压电流和电阻的红笔接口都是共用  +  插口。电阻档位时测试电流由 ...

如果r6变小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不好拆,我又在线测了一遍,r6手册说30K,我在线测24k
现在有一个点就是AC 240V测量问题不大,但是DC MA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的B2,B3是几伏电池?

B2,B3是2个1.5V焊起来,隐藏的不能更换。我测了电压没问题。另外还有个1.5V的2号电池,可以更换

楼主:
我看不懂图。请教大家,请问R23,R5,R6,VR5是不是测量欧姆和直流MA用到,而测量AC用不到?

网友:
D5, D6 实际上没装不用管他,因为 OPA 内部已经有保护二极体了。

我的内部电池已经改用镀金电池座了又装上一次锂电池,不用担心漏液也以后十几年再也不用换电池。

顺便贴上零件位置图以方便检修。

此表的内部两颗五號电池电压要完全相同,要用同批号的优良电池所以原厂才用焊接的方式隐藏在内部就是希望使用者不要去动它。
OPA 旁边的 VR1 要先调好中点电位,使用数字表将 OPA 的输出直流电压调到 mV 以下,档位放在 OFF 的位置上。
拨动 NULL 的开关 SW2 在 NULL 位置,指针要能对中并调整 ZERO VR4 能左右微调修正,只要這兩步骤没问题表头电路就是 OK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