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SB电压电流表挑选充电数据线

楼主(2024-08-11):
刚刚更换的手机,快充30分钟就可以充满,非常方便!

手头各种用锂电的“玩具”,一般都不能快充,容量稍大充电就很耗费时间。小孙子锂电风扇,用完之后充电,常规充电线充电电流大概有500毫安左右,,要从早上充到吃晚饭!

如何缩短充电时间,标准的充电器电流受限,只能在充电线上挖掘。劣质的充电线电流根本上不去,于是将手头已有的几十根充电线翻出来,利用USB电压电流表的显示,将劣质线剔除。方法很简单,充电器不变,负载不变,调换充电线,电流上不去的就淘汰。

小孙子的小风扇,好的充电线电流可达1.2安、最小电流低至200毫安,低于0.8安的丢进垃圾桶。

去年在当地手机店买了一套2A普通充电器带线,用了几天就扔掉了,插头接触不良,充电电流上不去。前几天在TB买了一套公牛的2A充电器带线,效果还不错,就是有点小贵!

网友A:
提示一下---小心烧了你的用电插口-----已经有过先例了---线头发烧严重--------充电口烧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一下---小心烧了你的用电插口-----已经有过先例了---线头发烧严重--------充电口烧变形------

谢谢提醒!

只是选择电阻最小的充电线,采用标准充电器,仅仅是发挥最佳效率,一般不会造成这种情况。况且,我充电时都连接有USB电压电流表,发现电流过大就中断操作。充电的时候,我在附近,如果外出,统统断电。各种“玩具”自己心里都有数。你说的那种情况,多半与接口质量有关。

网友:
不错的充电线选择方法,谢谢分享!

网友:
只要线和插头合规,最大电流由机器限制

换好的线材和大功率适配器------OK

网友B:
一个app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没必要那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app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没必要那么复杂

万能的APP,你真有这个本事吗?

现在的网络真好,人退居二线了。有了Ai、有了APP、世界还有许多奇迹产生!

网友B:
用智能手机和电脑就是使用软件,安卓以及苹果其实在工程模式都可以检测出来充电及放电电流,国外开发的检测软件其实就是调用了工程模式里面检测参数而已,通过检测软件就可以知道充电器是快充还是慢充非常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智能手机和电脑就是使用软件,安卓以及苹果其实在工程模式都可以检测出来充电及放电电流,国外开发的检测 ...

我是给手机之外的玩具充电,这些玩具有没有这种APP呢?

网友:
玩具充电插一个晚上就可以了啊,反正晚上睡觉 了
小孙子的锂电风扇容量真大,是不是改了21700锂电啊

网友:
我也有几个,准备买个带充电曲线的,这样可以看充电波纹更好

网友:
有些玩具 不能快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