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CC、钽电容、固态电容适合数电?

楼主(2024-08-12):
有人对电容有研究嘛
这说法的电容说的是滤波电容还是耦合电容,还是退耦电容

最近在搞耳放,输出阻抗16欧,隔直电容用470u固态电容和1mF钽电容中纠结

网友A:
老老实实用电解电容吧,这两种都不适合,听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老实实用电解电容吧,这两种都不适合,听感不好。

电解电容没有小体积的
就只有钽电容和固态电容有6.3V 5x9 体积

网友:
     思碧同轴

楼主:
好像体积也不小

思碧 SPRAGUE 轴向电解电容 50V470UF 13X25 516D 470UF 轴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体积也不小

思碧 SPRAGUE 轴向电解电容 50V470UF 13X25 516D 470UF 轴向

    个人喜欢它的音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解电容没有小体积的
就只有钽电容和固态电容有6.3V 5x9 体积

早些年确实有人试用钽电容做耦合,但是后来基本都放弃了。至于固态,试过的人不少但是没有见到谁推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些年确实有人试用钽电容做耦合,但是后来基本都放弃了。至于固态,试过的人不少但是没有见到谁推荐的。

先试试吧 受限于外壳的大小,没得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试试吧 受限于外壳的大小,没得选

那你可以试试钽电容,就是高频太多,可以试试用其他方法衰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可以试试钽电容,就是高频太多,可以试试用其他方法衰减一些。

钽电容不敢,网上一堆喷的,固态电容反而少一些
电容隔直本身就低频少,还得想办法做音调
比较难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钽电容不敢,网上一堆喷的,固态电容反而少一些
电容隔直本身就低频少,还得想办法做音调
比较难弄

用固态保证还得换回来,除非就是听个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固态保证还得换回来,除非就是听个响

钽电容黄色的和黑色的也有区别
听说黑色的好听一些

网友B:
钽电容不知道为嘛那么多人喜欢用。感觉搞不成低不就的东西,性能远不如固态电容,价格高于固态电容,还超级娇气。用于音频是最差的一种,失真非常严重。
固态电容性能是好,但是不知道为嘛用于音频方面的时候音质确实不咋地。
还是老实用普通电解电容吧。如果高度超了可以考虑躺下,如果直径超了可以考虑2个小一点容量的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钽电容不知道为嘛那么多人喜欢用。感觉搞不成低不就的东西,性能远不如固态电容,价格高于固态电容,还超级 ...

实在是没空间,不然也不会纠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在是没空间,不然也不会纠结了

我手上有5mm的音频电解电容,100uf的。
你这空间确实比较小,但是实际上你改下设计方案就能腾出不少空间来。
首先是电路板可以做1mm厚度的,能腾出0.6mm空间。其次把18650换掉,改成软包电池,你还担心空间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钽电容不知道为嘛那么多人喜欢用。感觉搞不成低不就的东西,性能远不如固态电容,价格高于固态电容,还超级 ...

钽电液态的,具有耐高温,自修复功能。

在贵重仪器中可靠性被排在第一,例如航空航天  石油井下等场合
遇到冲击液态钽电容在时间过一阵子就又好使了。

而固态的就彻底完蛋,仪器报废返航 钻具起钻。总体损失惨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有5mm的音频电解电容,100uf的。
你这空间确实比较小,但是实际上你改下设计方案就能腾出不少空间 ...

手头有啥用啥原则
闲置了很多18650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钽电液态的,具有耐高温,自修复功能。

在贵重仪器中可靠性被排在第一,例如航空航天  石油井下等场 ...

没听说过你说的能自我修复的事情。反而报废的挺多,故障率超级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有啥用啥原则
闲置了很多18650

那就没办法了。你选择了18650和这个外壳,那么就只能承受由此带来的麻烦

网友:
现在很多高档数播输出都在用钽电容,不全是电解了,另外固态也出现在音响电源输出电容上面了。

网友(2024-09-13):
电脑主板固态电容越来越多了就很能说明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钽电容不知道为嘛那么多人喜欢用。感觉搞不成低不就的东西,性能远不如固态电容,价格高于固态电容,还超级 ...

固态钽电容的寿命要远远超过电解和固态电解,所以一些免维护设备上常用,有时候性能不是第一要素,至于钽电容故障,那是设计问题,这东西娇气是真的,用的时候要考虑很多问题,不然三天两头给你着火冒烟,用起来比电解麻烦多了,但设计合理的话钽电容故障率非常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固态钽电容的寿命要远远超过电解和固态电解,所以一些免维护设备上常用,有时候性能不是第一要素,至于 ...

你说用的好寿命超过电解电容,我信。超过固态电容,那就是尬吹了。

网友:
用电桥打下不就知道电容好不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说用的好寿命超过电解电容,我信。超过固态电容,那就是尬吹了。

那你不尬吹的告诉我,为什么固态电解都出现这么多年了,钽电容依然在大量制造和使用,为什么没有被固态电解取代,而且价格还更贵,都是傻子吗,别说体积问题,同样耐压同样容量的钽电容,体积不比固态电解小

网友E:
你就实践一下,然后用1KHZ方波测试一下失真度。
从我的知识中讲,应该是固态电容用在音频耦合是性能最好的,它的缺点是体积和价格高于电解电容。
MLCC的大容量的毛病是有压电效应,同时容量会受直流偏压的影响。
钽电容的效果不知道。

网友F:
MLCC外观和普通的贴片电容看上去就个头大点,不知道实质区别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解电容没有小体积的
就只有钽电容和固态电容有6.3V 5x9 体积

电解有小体积的,看选型系列,5*9,470uf10V系列找找应该有。音频段相对而言钽电容比固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MLCC外观和普通的贴片电容看上去就个头大点,不知道实质区别是什么

MLCC就是贴片电容了, 无感层叠糕。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钽电容不知道为嘛那么多人喜欢用。感觉搞不成低不就的东西,性能远不如固态电容,价格高于固态电容,还超级 ...

固态穿透电流太大了,不适合音频通道耦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就实践一下,然后用1KHZ方波测试一下失真度。
从我的知识中讲,应该是固态电容用在音频耦合是性能最好的 ...

很多声卡特地舍弃了固态用上铝电解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不尬吹的告诉我,为什么固态电解都出现这么多年了,钽电容依然在大量制造和使用,为什么没有被固态 ...

固态性能并不出众,主要是寿命稳定长久。固态漏电流相当大,耐过压差而且不可逆转,所有用固态的地方都是二次或三次稳压的后级电源上,绝不允许过压,哪怕瞬间。没有做过产品大多数是不了解实际情况,三种电容各有优劣只是应用在不同场合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你不尬吹的告诉我,为什么固态电解都出现这么多年了,钽电容依然在大量制造和使用,为什么没有被固态 ...

在我看来就是傻子的行为。而且我认识的做电子设计的已经不用钽电容了,都在淘汰,这也是摆在眼前的事实。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固态穿透电流太大了,不适合音频通道耦合。

钽电容同样不是也用于音频耦合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钽电容同样不是也用于音频耦合呀

没说钽电容不适合音频耦合啊,耐压低,也不适合电压波动的场合。钽电容少用除了耐压外成本是很大的因素。陶醉贴片电容MLCC只是只是结构工艺形式,电容介质也是有很多有NPO,X7R,X5R,Y5V,Z5U,COG等等,各种性能差别和价格也是不同的,价格和体积方面有很大优势,固态和铝电解使用范围还是并行状态,有用途及成本的原因吧。有一部分华硕或技嘉整主板全固态唯一音频解码器输出部分用了红宝石的电解,可见并不是基于成本的原因考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说钽电容不适合音频耦合啊,耐压低,也不适合电压波动的场合。钽电容少用除了耐压外成本是很大的因素 ...

我已经完全看不懂你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在我看来就是傻子的行为。而且我认识的做电子设计的已经不用钽电容了,都在淘汰,这也是摆在眼前的事实。

不用钽电容有一个原因是成本上的考虑吧!在不在乎成本的设备上用钽电容的还是你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不用钽电容有一个原因是成本上的考虑吧!在不在乎成本的设备上用钽电容的还是你很多

无论是个人DIY还是企业设计产品都不可能不考虑成本,所以就不存在不考虑成本的情况。
就算真的不考虑成本,也会考虑固态电容,毕竟固态电容的性能碾压钽电容还没有钽电容那么多的缺陷。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无论是个人DIY还是企业设计产品都不可能不考虑成本,所以就不存在不考虑成本的情况。
就算真的不考虑成 ...

固态电容真的那么好吗?千万不要迷信固态电容,每个器件都是有优缺点的,只有把器件的最好的一面用到适合它优点的地方对整个电子产品来说才是最优解

网友:
以前曾专门把传统OTL的前级和音调耦合电容换成钽电容,巨大的变化就是太冲了,不好听。我在制作瑟顿功放的时候,看到图纸特意强调用钽电容,制作后觉得声音不错。前不久自己又制作了OTL,输入耦合电容用的是钽电容。前级OPA2134和后级之间也是钽电容,自觉声音比较准确。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9352e3bf474ad25f3da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固态电容真的那么好吗?千万不要迷信固态电容,每个器件都是有优缺点的,只有把器件的最好的一面用到适合 ...

固态电容就是那么好。全面碾压钽电容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90年前后,部分人推崇铌电容。

网友(2024-11-10):
输出耦合用的电容,每种都有其特色,看你自己需要搭配,个人觉得旦电容不错,响应平直,声音音染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