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为什么能起稳压作用?老衲颇为不解

楼主(2024-08-12):
哪位高手讲解一下原理。

网友:
可能里边充上可被击穿的气体。到了设定的电压被击穿,这个电压就是稳压值,瞎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Y2、3、4我都买过,好像WY4发光是淡蓝色的,另两个发橘红色光,它们是利用气体放电中辉光放电段的伏安特性 ...

“自由电子和带正电的原子核”。  原子核到什么时候不管在任何状态下都是带正电,原子失去核外电子带正电。

网友:
稳压管的特性和使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98&fromuid=7480

网友:
气体放电后电流在一个范围内时对应电压基本稳定。

网友B:
WY2、3、4我都买过,好像WY4发光是淡蓝色的,另两个发橘红色光,它们是利用气体放电中辉光放电段的伏安特性制造的,这个好像是现象是公理不是定理,等离子态的研究到现在都不能算很深入,也就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一般解释也就是气体分子在电场(高温也可以)的作用下,核外电子脱离原子形成带负电的自由电子和带正电的原子核,从而产生导电性。现在只是知道不同的气体、不同的气压、不同的结构,其辉光放电段的电压也不同(荧光灯也是这个原理)。另外由于气体放电前期有个击穿电压要大大高于辉光放电段的电压,所以这类稳压管在通电之初有一个高压,早期荧光灯中的电感和启辉器就是产生这个高压用的(当然电感在后期还有限流的作用)。这个特性对于电子管没什么问题(耐压高),对于晶体管恐怕就没那么友好了,再加上现在半导体稳压二极管很便宜,这类气体放电稳压管也就慢慢淘汰了。不过正是气体放电的特性(后面还有弧光放电段,能通过大电流),在电子设备防雷防冲击中还是有很多应用的,气体放电保护管,玻璃封装陶瓷封装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WY2、3、4我都买过,好像WY4发光是淡蓝色的,另两个发橘红色光,它们是利用气体放电中辉光放电段的伏安特性 ...

我的【7512】电子管短波军用收信机里面就有由于稳压的电子管。

主要是给收信机的前级比如变频电子管 混频电子管稳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Y2、3、4我都买过,好像WY4发光是淡蓝色的,另两个发橘红色光,它们是利用气体放电中辉光放电段的伏安特性 ...

    等离子区是指弧光放电的现象与特点,充气离子管根据不同的放电特性可分为辉光放电如稳压管(WY-*)与弧光放电如汞弧整流管(866,872).日光灯既不是前两者,它属于气体放电光源。
要详细了解气体的放电过程与机理请看如下的两本书。
国防工业出版社
人民郵電出版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由电子和带正电的原子核”。  原子核到什么时候不管在任何状态下都是带正电,原子失去核外电子带正电 ...

我这个确实说得不准确,谢谢指正

网友C:
拆只试电笔的氖泡玩玩就知道了,它也有70V左右的稳压作用,只是电流范围太小不适宜于一般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离子区是指弧光放电的现象与特点,充气离子管根据不同的放电特性可分为辉光放电如稳压管(WY-*)与 ...

我认为您指出的“等离子区是指弧光放电的现象与特点”还是可以商榷的,百度一下,“等离子体(plasma)又叫做电浆,是由部分电子被剥夺后的原子及原子团被电离后产生的正负离子组成的离子化气体状物质”。我的理解是,稀薄气体辉光放电也产生了大量的离子体,这时也可以被称为等离子态,而不是仅在弧光放电阶段才能被称为等离子态,不然等离子电视里面就是弧光放电了 。当然辉光放电、弧光放电是有明显区别的两种状态。日光灯是利用低压汞蒸汽被电离产生紫外线进而激发荧光粉发光(消毒用的紫外线灯除了没有荧光粉其余和日光灯一模一样),这时低压汞蒸汽仍是处于辉光放电状态(高压汞灯、高压钠灯这些就进入弧光放电状态了)。充气离子管和气体放电光源是气体放电特性不同方面的应用,它们又都有辉光放电和弧光放电的分支。您推荐的两本书我在网上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只试电笔的氖泡玩玩就知道了,它也有70V左右的稳压作用,只是电流范围太小不适宜于一般电路

是的,原理是一样的,霓虹灯也是同样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WY2、3、4我都买过,好像WY4发光是淡蓝色的,另两个发橘红色光,它们是利用气体放电中辉光放电段的伏安特性 ...

印象中颜色不同是因为气体成分不同,比如充的是氖气的话就是橙色的光,跟霓虹灯差不多,充不同的气发不同的光,但不同的气辉光电压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您指出的“等离子区是指弧光放电的现象与特点”还是可以商榷的,百度一下,“等离子体(plasma)又叫 ...

等离子区:辉光放电与弧光放电的正柱区,内电极或外电极高频放电的发光部分,无极环形放电的发光环;热阴极低气压弧光放电时差不多是电极间的整个空间。
这里充气弧光放电不是电焊工作所产生的弧光,这里的弧光放电比如扩音机里汞弧整流管866,只是在泡内生成紫色光,不刺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离子区:辉光放电与弧光放电的正柱区,内电极或外电极高频放电的发光部分,无极环形放电的发光环;热阴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