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购买路由器如何判断其能否支持AB网线自动翻转?

楼主(2024-08-12):
不现场测试,单看纸面性能功能数据,如何判断一台路由器是如何判断其能否支持AB网线自动翻转?
可别说什么2015年后出产的路由器都自带智能翻转功能啥的。
谢谢告知。

网友:
太高深,看不懂

网友:
有点不太理解,A—B的网线以前是连接电脑到电脑的,连接电脑到路由器的不都是A—A的网线吗?现在电脑到电脑的连接方式很多了,我也很多年没压过A—B的网线了,路由器(交换机、集线器)以前好像听说过有AB网线自动识别翻转的,现在还有这个需求吗?

网友:
不敢保证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路由器都是支持自动识别/翻转的。但是基本可以肯定现在你买个新的路由器,但凡你能买到的新的路由器,大概率都是支持的。你想买个不支持翻转的反而很难

网友:
都支持,不支持的只有早期的HUB
路由器里式交换机

网友:
不用判断。你现在能买到的新路由器都支持。

网友:
为什么要自动翻转?到底什么接什么?

网友A:
大家说的都对,新的都支持自动翻转。

你非要纠结的话,看看数据手册或用户手册上是不是写了支持  Auto MDI/MDI-X

网友B:
感觉这个问题要从自动翻转的功能如何实现来看,是某个芯片内置,还是搭建的电路。
而且新的路由器都支持是为什么呢,标准里规定必须有此功能?还是业界形成了不成文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说的都对,新的都支持自动翻转。

你非要纠结的话,看看数据手册或用户手册上是不是写了支持  Auto M ...

谢谢这位朋友的友情提示,帮了我大忙。

网友:
如果单独有一个端口写着up-link,那基本是不支持的了。
不过不支持自动翻转的交换机/路由器,还是扔了吧,因为现实中交换机级联是很常见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问题要从自动翻转的功能如何实现来看,是某个芯片内置,还是搭建的电路。
而且新的路由器都支持是 ...

Phy芯片支持的,这很容易,别说以太网口了,很多单片机的串口和SPI都支持收发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