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信号发生器频率输出准确

楼主(2024-08-12):
玩具信号发生器频率输出准确

1000KHz

100KHz

10KHz

1KHz

100Hz

10Hz

1Hz

网友:
如果需要准确频率 可以打开 里面一般是SMT四角有源振子 大概是10Mhz  量一下正负极,找到输出端。然后焊下,在空余地方 安一个 二手恒温晶振 没十几块二十几块钱  输出端 接板子上的原来的有源振子的输出端,然后调节一下恒温晶振  用准确地频率计校对一下就可以。好像 原来的频率误差大概几十hz(10Mhz),以前我就这么做的,只是没有高精度频率计 只能用铷原子钟和示波器的李沙育图形校对 基本 频率误差在零点几hz(10Mhz)。 这玩意因为波形多 好像还有扫频 也可以玩一玩

网友:
才4位数的频率值,准确是挺准确,但是也说不上多准确
只要发生器的晶振够准,软件算法没有bug,我想精确到10甚至1ppm级别应该是轻松的。
你可以用高速示波器看看它的输出波形有没有“毛刺”。它的那个PCB上电阻摞出来的DAC,用FPGA管脚来做各个位,原理上应该有对不齐,bit翻转不同步,输出有出“毛刺”的可能。当然,也许它的后续放大器带宽低,毛刺刚好被自动过滤掉了,这正好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有两个,

1、不能用示波器测量 SG 频率准确度,即不可用低(精度)级别仪器测量高(精度)级别信号

2、看我之前的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48545&extra=

现在随便假货宝买个 DTCXO

精度就很高,非常高

网友B:
这东西看着波形不太好,凑合用吧。

网友C:
普通使用,业余的应该可以了

网友:
失真多少。

网友D:
不错不错,哪里有售,攒一个玩

网友E:
频率范围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哪里有售,攒一个玩

应该是“通用品”,网上看,基本一样的,不同牌子。,

网友F:
这玩具不错

常用没问题

应该还有扫频、扫幅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看着波形不太好,凑合用吧。

可以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使用,业余的应该可以了

是的,不搞科研,业余使用应该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频率范围多少?

正弦波频率范围0-20M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有两个,

1、不能用示波器测量 SG 频率准确度,即不可用低(精度)级别仪器测量高(精度)级 ...

说了俺想说的,示波器的频率精度太简直一般般了!

老湿您最近很忙的样子啊,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玩具不错

常用没问题

有扫频、计数和频率计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