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公司所有机床设备外壳几乎都没接地线,合规吗?

楼主(2024-08-12):
今天看到一台钻床只有三根电机线,发现某公司所有机床设备(估计有一百台)外壳几乎都没接地线,合规吗?
某负责人说从没电过人.没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觉得老板们在乎工人的安全?做什么事情,人家都是考虑性价比 而且,高危行业,以前据说是有 ...

至于老板不在乎工人的安全,那是他没碰见过事,真碰见一回他就老实了,我就遇到过一个建筑老板,只要是法定节假日(不是周末),必定全部工人放假(只留一个看场子的),工资照发,甲方监理要求加班也不行,后来一问,是他以前在节假日让工人加班,结果死了人,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在法定节假日让工人加班了,都有点魔怔了。还有我们这里一家无纺布厂,十天前刚死了3个人,到现在各种事情都还没处理完。

补充内容 (2024-8-24 22:59):
还有,说是现在死一个人也就赔一百多万,那只是赔给家属的,出了事故,相关部门就会蜂拥而至,罚款停工整改接连着来,别看平时他们跟你一起说说笑笑,这时就会急于撇清自己的责任,实际损失会远超一百多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虽然设备没有接地,但基本都配置了断路器,或是漏电保护器,有短路保护,和基本的漏 ...

漏电保护器不能代替接地保护,在有些场合(比如起重设备)是不能在工作中断电的,有可能酿成严重事故。还有,很多设备本身对地就有泄漏电流(比如开关电源的Y电容),这时漏电保护器的泄漏电流调到多少?是有300mA——500mA的可调漏电保护器,可这个泄漏电流还能保护人身安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该公司的很多台机床设备外壳都没接地的原因是给所有机床设备做规范接地的费用公司无法接受!!!但若电死的 ...

实际上,虽然设备没有接地,但基本都配置了断路器,或是漏电保护器,有短路保护,和基本的漏电保护,所以设备故障只是对零线漏电才会有安全隐患。实际上伤亡事故是极少的。

网友B:
该公司的很多台机床设备外壳都没接地的原因是给所有机床设备做规范接地的费用公司无法接受!!!但若电死的人多了,因此赔偿比做规范接地的费用大多了!!!该公司心也太大了,竟把公司员工性命当儿戏,竟这样铤而走险,这样下去迟早会出事的!!到时候公司领导欲哭无泪!!安全无小事,因小失大不可取!!!

网友:
说真的,我特别反感那些类似“一般来说没事”,“很多人都这么搞”,“我这么搞了好多年了,一点儿事没有”的言论,说这些话的人真的是很不负责任,自己不关心人身安全也就罢了,还鼓动其他人也不关心,简直罪大恶极,关乎人身安全的事,岂能如此轻佻?

安全规范的制定者,难道没有你们这些二把刀懂吗?制定安全规范难道是闲的蛋疼脱了裤子放屁?不要用自己那点儿可怜的知识去耍小聪明、去挑战整个行业的经验积累,关于强电的安全使用,规范怎么说就怎么做,你可以不按规范做,但请别教唆别人也这么干

网友:
机床设备因为重量大,而且工作时可能会有震动,为了防止移位或震动,一般都是用螺丝跟地锚固定在地上,而且设备的地线都是接到外壳上的,也就是机床已经接地了,也不用再接地线了,很多工厂里的设备都是这样的。

网友:
某负责人

他无知,我们不能这样。

网友:
接地线,要么就没有--要么就接好----如果有,没有接好,比没有更可怕----

网友C:
机壳,没接供电中性线,和,没良好接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壳,没接供电中性线,和,没良好接大地。

机壳在水泥地上没有良好接大地.也没接供电中性线.

网友:
人站在地上接触机床外壳,机床外壳应接地。

网友:
机床外壳接零时,当零电位有漂移,人与机床外壳之间就存在电位差,电位差大到一定程度,会有触电危险。

网友:
的确没电过人没事。电到了就是大事就看谁运气不好了,这样的厂不跑等赔偿啊

网友:
早先三相设备的地线是另外单独接的,

网友:
没有漏电风险的时候,感觉没有什么……

网友:
有没有可能在安装设备地脚螺丝的时候,已经用扁铁把所有设备的地脚螺丝连接在一起接地了,所以在表面看不出接地线了。

网友:
所有用电设备外壳均应接地

网友:
100%是不合规的,这些机床一般直接放到水泥地上的,有些有震动的甚至加了橡胶垫的,而这些机床一般都没漏保,只是总开关有漏保,而总漏保一般都是50-150mA的。我见到过有些注塑机的加热线圈直接搭铁了总漏保都不跳,只是工人说机器会时不时的电人,哪天哪个运气好的人脚或鞋子是湿的,多半会被电得嗷嗷叫。

网友:
我觉得11楼说的是对的,水泥地做不到那么平整,设备安装基本都会做预埋件(预埋螺栓等)以方便调整水平,这些预埋件都是预先做好了接地的。以前我们安装柴油发电机,是厂家提供的预埋件,这些预埋件又用扁钢连接到配电柜的预埋槽钢,然后整个接到接地网,这些都埋在混凝土里面,外面确实看不出来,实测接地电阻<1Ω,配电柜因为是摆放在预埋槽钢上,需要接跨接线。

网友:
还有一些小型可以移动的设备,一般是通过插座接地,如果插座没有地线或者用没有接地的插头也是违规的。

网友:
严格按规程:固定式金属外壳机械设备外壳必须做保护接地

网友D:
严格讲肯定是违规的,但良好的接地系统算是个比较大的工程了,很多小厂不愿意搞,大差不差的通过水泥地预埋机座凑合一下,能起点儿接地的作用,但肯定不合规,达不到安全标准,所以有时候设备会电人,这就是有接地,但接地不良的结果,如果完全没接地,那就不是电人的事儿了,直接电死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严格讲肯定是违规的,但良好的接地系统算是个比较大的工程了,很多小厂不愿意搞,大差不差的通过水泥地预埋 ...

好多设备直接放在水泥地上,没有任何接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多设备直接放在水泥地上,没有任何接地.

我是说,这样不一定有事,但不符合安全标准,所以是违规,违规不违规和出不出事是没关系的

网友:
必须强制性接地,有些带变频器的大功率的,前面不能用漏保,很多人表示不理解为什么不能用漏保

网友:
草台班子处处有啊,不找人设计电路就乱弄,电工再马虎点,容易出事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说,这样不一定有事,但不符合安全标准,所以是违规,违规不违规和出不出事是没关系的

这些规矩都是带血的,用人命填出来的。不出事只是你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些规矩都是带血的,用人命填出来的。不出事只是你运气好

就是啊,这玩意儿就跟开车要系安全带一样,不系不一定会出事,甚至一辈子不系都不一定会出事,但你不能说不系就是对的

网友:
不合规,但是没出事就不受重视

楼主:
我见过一机械厂,三相四线制,一装配车间行车漏电直接将一相电通过钢结构柱导入大地,没有任何漏保设备,造成零线对地有220V电压.厂里还有少部分电机还在运行,10KV配电变压器地线严重发热.假如是个人代替了钢架直接就被电死了.

楼主:
老板们追求经济效益,把生命安全不当回事,等到真电死人了赔个100多万掏钱巨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