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性点不接地会单相触电吗

楼主(2024-08-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粘来一篇:
    在低压配电网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人体若碰触其单根相线时,由于对地不能构成闭合回路,从理论上讲是不会有电流通过人体的。因此,一般来说是没有危险的。
    但由于工频交流系统中,导线与地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电容,它在交流电路便呈现出相应的容抗,其数值与电容量的大小成反比。如果对地电容很小,则容抗就很大,甚至可认为是处于“开路”状态。如果电压超过1kV、线路全长超过1km时,导线对地电容将会达到某个相当的数值,此时容抗较小或甚小,人若碰触相线时,就会经电容构成回路。在这种情况下,由人体及对地电容所构成的接地回路中,将有电流通过,足以对人体的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此外三相系统对地不是绝对绝缘,对地总有泄漏电流,如系统绝缘老化或者严重受潮,泄漏电流很大,人体接触就会有很大的危险。另外高、低压线路及设备有静电电荷,当人体触及时,静电电荷经由人体泄入大地也会使人触电。上述情况下碰触相线都是很危险的。

网友:
你可以试试

网友A:
低压电路中不接地,就是接了个隔离变压器,一根不电人。高压电路不知道。没有试验条件。

网友:
即使中性点不接地,输电线与地之间的分布电容、绝缘体也不是绝对绝缘,这些因素造成二者之间电位差就可满足触电条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压电路中不接地,就是接了个隔离变压器,一根不电人。高压电路不知道。没有试验条件。

低压电路隔离变压器后接上1000m线路,看还不电人?!

网友:
不接地是为了运行可靠性,不是没有电流,分布参数的电流不至于引起大停电,但烧个人还是绰绰余的

网友:
就算完全隔离的变压器中性线不接地,加上长距离对地分布电容和变压器线圈之间的分布电容,那个电容漏的电电死人还是绰绰有余的。

网友:
中性点不接地不代表相线对地没有电压或者没有电流通道

网友:
你能保证供电局发电机、小区变压的中心点不接地?(我家楼栋总进线的零线是不接地的,肯定触死)基本单手触电没事

网友:
中性点不接地风险太大,第一怕高压漏电到电压,第二怕火线接地,两相变380V,第三可以防雷电

网友:
中性接不接不太重要,设备接地重要,等电位原理,当然都接地是规范

网友:
理想中的零线(三相电的中性点)是不带电的,比如单相220v零线用试电笔测试,氖泡不亮。那是电工和测量人员脚穿绝缘鞋的原因。如果你脚下是湿地,光脚拿试电笔去测量,你看看麻不麻人^_^

网友B:
没有那么传奇,当年电刑都要很长时间才能将人电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那么传奇,当年电刑都要很长时间才能将人电死……

当然不会电死,我小时候摸过220V,也就麻一下而已,只要时间短,220V市电并不能造成足够伤害

但问题不是这么看的,触电的真正危险往往不是来自触电本身,比如触电可能让人意外摔倒,此时人处于电击恢复状态,自我平衡和身体保护机制难以起效,很容易受伤,假如摔倒的场地存在危险物品,丧命都有可能;又比如正在运转的机器,外壳漏电导致操作人员触电,操作人员很有可能因此被卷入机器,所以为什么工厂都要求机器外壳良好接地,安全从来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

所以安全无小事,用电安全方面,要务必做到规范怎么要求就怎么做,千万别用自己的知识耍小聪明,那是拿生命开玩笑,万一上帝他老人家把你的玩笑当真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不会电死,我小时候摸过220V,也就麻一下而已,只要时间短,220V市电并不能造成足够伤害

但问 ...

玩电者,就需要保持对电老虎的敬畏之心~

网友:
有没有触电伤害主要看流过人体电流大不大,见过教学片中高压带电作业人员,因为疏忽屏蔽服帽子空隙被高压放电,导致死亡~原因是均压服与身体间的电容电流足以致命。

网友:
配电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光是一次高压通过分布电容和介质损耗漏电耦合过来的高压就能把人放倒,而且会打穿低压设备的绝缘发生单相接地或相间短路接地事故
       楼主估计没接触过供电系统,在我国,高压电网系统,110千伏以下的电网(如35kV ,10kV等级,东北地区有采用66kV系统的)均采用不接地的IT系统(又叫小电流接地系统),或经过消弧线圈接地。其目的是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系统可以继续运行2小时,以利于变电站值班人员查找故障线路并倒负荷,减少接地事故引起的大面积停电。而110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的电网,均采用中性点接地系统(也叫大电流接地系统),这么做的目的在于,由于系统电压很高,采用中性点接地系统后,可以降低每根相线对地电压,对绝缘有利,当线路因故障发生接地(尤其是变电站内部设备),形成单相短路,可以促使线路保护动作高压开关跳闸切除故障线路或设备。在我国,除了采矿及矿井设备,以及有特殊要求的设备采用局部小型电力网供电,采取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以外,大部分常见的企事业单位文教科研机构,民用低压配电网均采用中性点接地系统,除了能泄放耦合过来的高压电,能减少雷击损坏程度之外,所有的电动机及其他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均与接地网接通,再配合漏电保护器,能够有效防止间接触电及单相对地触电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