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伍KT5020改频

楼主(2024-08-13):
近来入了一台5020日频的,听说这机音质不错,不太清楚这个机器改频,希望有过这经验的老师指导一下,求电路图一份多谢大家。

网友A:
曾经日淘一台,价格不高,就是技术不到家没动手,后转给另外一位喜欢这款收音头的人了。

网友B:
先改显示。照图纸把 D60 二极管补全. 手册上有。
我改过一台,改后 频偏,灵敏度也差点。

网友B:
然后就是改本振,L7, 这个不太好弄的。磁芯易碎。我的都调碎了。 .L1,L2 ,L3, 那边电容换 可调的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就是改本振,L7, 这个不太好弄的。磁芯易碎。我的都调碎了。 .L1,L2 ,L3, 那边电容换 可调的调整。

看来不简单啊,L1.2.3电容换多大的,L7 改成多少圈,可能那个磁芯有胶水,要用风筒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日淘一台,价格不高,就是技术不到家没动手,后转给另外一位喜欢这款收音头的人了。

可以练练手,多动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改显示。照图纸把 D60 二极管补全. 手册上有。
我改过一台,改后 频偏,灵敏度也差点。

偏频有没有办法解决,这机音质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就是改本振,L7, 这个不太好弄的。磁芯易碎。我的都调碎了。 .L1,L2 ,L3, 那边电容换 可调的调整。

有没有用万能表的统调方法

网友B:
电容换 5-15 p 可调的。L7 可以弄成这个样子。借的图。看维修手册有怎么调整的。

网友:
耳朵木。声音好像低音比较好。其他没有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换 5-15 p 可调的。L7 可以弄成这个样子。借的图。看维修手册有怎么调整的。

空心四圈,直径多大的,把原来的拆掉行不行,电容找不到可调的,是不是和中周并连的那个电容。还有图纸下载不了,说是文件损坏了

网友B:
手册我测试下载是没有问题。你看下10个文件容量大小是否一致,不对的重新下。线圈不记得了。
你对照图片弄差不多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我测试下载是没有问题。你看下10个文件容量大小是否一致,不对的重新下。线圈不记得了。
你对照图片弄 ...

显示改好了还收不到台,哪个电容要改的帮忙标识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灵敏度不错

你是改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