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之前买的可充9伏锂电套件几乎全部报废!

楼主(2024-08-13):
半年之前在假货宝买了四只套件,装配好充满电用于万用表,第二次就不能使用了!其中一只充好电放在桌子上三天就没有输出了,还有两只情况相似,无法充电,几天前就扔掉了。这次要弄一个究竟,小心锯开,测量电池显示只有2.6伏,耗电这么快呀!还有一只继续观察。这么不经折腾、看来交了智商税!

照片中的那个倍量电池,重复充放电四次,万用表内待机半年,表现正常,只是价格比套件贵一倍。

网友A:
一个是一节锂电池升压,一个是两节锂电池串,当然有区别,对电压要求不那么敏感的就选倍量哪种(电压低一些最高只到8.4V)。升压的无论怎么宣传低功耗我都不放心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63962-1-1.html
这种板子才好,使用18650才是王道,一味的最求体积小没用的,特别是那些软包电芯,最没用的玩意,整就是纯智商税。
通常我都是2节18650并联使用TP4056充电管理,然后用上面那板子输出,关键上面那板子有那颗三极管,就算你输出断开了,输入也自动关闭了,并不会耗电

网友C:
不用也会耗电的,所以不适合偶尔用一次的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也会耗电的,所以不适合偶尔用一次的场合

如果这种情况不如使用CR2477规格3伏一次性锂电池组合,最起码保证10年随时使用。

网友:
问题可能是多方面的,虽然有小小的损失,但经历了过程,丰富了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也会耗电的,所以不适合偶尔用一次的场合

2023年12月买的四只,两只充不进去电了、一只充满后放在桌子上空置三天就没有9伏了,剩下一只继续观察。

2023年8月份买的倍量同类电池使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一节锂电池升压,一个是两节锂电池串,当然有区别,对电压要求不那么敏感的就选倍量哪种(电压低一些 ...

倍量的也是3.7伏升压的,只是价格为套件的两倍多。

网友:
2014年买胜利VC97的时候,顺手买了充电的电池一节,有单独的一个简易充电器,表用的不多,电池一直好好的。

网友D:
升压电路一直工作,耗电肯定大,改一改电路吧

网友:
内部用料很讲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压电路一直工作,耗电肯定大,改一改电路吧

按照买来组装时测试的数据,待机100天没有问题,四只中有一只待机四个多月,三只基本上报废了!

网友E:
思不如听,听不如看,看不如做,做不如思

网友:
只能说明套件中的锂电芯质量不怎么样,有条件换好一点的锂电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买来组装时测试的数据,待机100天没有问题,四只中有一只待机四个多月,三只基本上报废了!

组装好后没有测试一下锂电池的电流吗?有多大?最好弄出电路图来好分析。从照片看来,也就一充电一升压,没有控制升压的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升压电路一直工作耗电就大了。

网友F:
懒得折腾了,我买的9v的南孚电池。花小钱的地方不需要算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63962-1-1.html
这种板子才好,使用18650才是王道,一味的最求体积小没用 ...

TP4056是个充电管理的好芯片,我们有个小家电产品大量用。
楼主要得到9V,最简单可以考虑3个3.7V锂电串联三颗1N4007。我玩半导体的3V、6V、9V都这么弄,利用二极管0.7V压降但功耗又小的特点。
简单粗暴好用。

网友:
我买9V镍氢次世代2个用了好多年了,好像有十多年。

网友G:
我买的是两节软包装的串联的锂电池,一共买了4个,已经7年了,只有一个充不进电了,另外三个一直再用。充不进电的那个,我用两个锂电池串联代替。

网友:
看了JHXC老师的文章,我怕我也买到假货急忙把我几个月前买的4个9伏充电锂电池拿出来测量..还好,电压一点没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懒得折腾了,我买的9v的南孚电池。花小钱的地方不需要算计。

正解,一节南孚9V碱性用一年没问题,不经常用两年都没问题,9元左右一只,折腾个啥,这东西又不好玩儿

网友:
电路板都把电耗完,我也买过这个,干扰也大,不适合用在万用表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倍量的也是3.7伏升压的,只是价格为套件的两倍多。

我以前买的倍量,测过就是充满8.4V啊,到现在都还能用,只不过用差不多一个月万用表就会有低压警告了,是升压的吗?回去拆一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买的是两节软包装的串联的锂电池,一共买了4个,已经7年了,只有一个充不进电了,另外三个一直再用。充不 ...

你这种可以,串联的,这种没干扰,效果好,用的时间相当长

网友:
估计是过放后锂电芯没保护,挂了,有些电芯是有保护的,电压低了就没导通了

网友:
在电池和充放电电路板之间加装开关。我的就是这样干了。不用就断开。

网友H:
我记得电路设计的好的话,无负载时电池端只有微安级的电流。

网友I:
便宜没好货 总计就9.5元。去掉快递材料各个环节赚的钱还能有多少用在产品上。这种电池至少20以上的估计才靠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记得电路设计的好的话,无负载时电池端只有微安级的电流。

卖家的资料显示,待机电流0.17毫安,我在买回来组装时测试过不超过0.2毫安。按照800毫安的容量计算,待机可超过半年时间。我对刚才那只电池进一步测试,待机电流居然上升到5.2毫安,又核实了充满电的时间是8月7号,大约四天时间就没有电了,可以得出两个判断:元件质量太差,使用一个回合就表现出来了、电池容量也不够。

本来就是无事玩玩,结果扫兴,回到解放前、9伏电池还是碱性电池来侍候!

楼主:
引用 网友I:
便宜没好货 总计就9.5元。去掉快递材料各个环节赚的钱还能有多少用在产品上。这种电池至少20以上的估计才靠 ...

说的对,没有分了。

网友:
我买的倍量的9v锂电池、4.2v18650锂电池和1.2v的5号可充电池,开始用稳压电源充电太麻烦费电,改开关电源+DC1.2-24V 2.4V 3.6V 12V镍镉电池镍氢电池恒流充电模块给9v锂电池和4.2v18650锂电池。

网友J:
    网上有售的锂电池升压替代9V叠层电池模块具有充电和升压功能,用来制作替代电池很方便,但是其自放电电流大,几个月不用锂电池就会亏电,对于不常用又不时需要的人来说就不合适,而买的电池放的时间长了也会失效。通过在该模块基础上加以改进,即可解决其自放电问题。
    网售模块将锂电池充电和升压做在一块电路板上,大小可以放入叠层9V电池壳中,其功能结构如下图。
    改进方法就是控制升压部分在无负载时切断电源不工作,有负载时自动接通电源开始升压,如下图所示。
SS8050集电极最大电流为1.5A,因此改进后电池负载电流最好不大于300mA,因无负载短路保护措施也要防止电池正负极短路。
    模块电路板正反面上各需要切断1处,如下图红线所示。
    SS8050三极管焊接如下图,输出9V如图中+-点处。焊接完成后,接上锂电池,调节可调电阻,使+-端电压为9V即可。需要注意的是,输出端不接负载时输出是不会升压的,所以只用数字用万用表测量输出时电压只有约3.3V,调整输出电压时要在输出端接一个1k左右的电阻。如果不加负载用数字万用表测量输出已升压,就在SS8050的b、e焊点间焊上1只500k-1M的电阻,提高其可靠性。

网友:
我的经验,倍量的就是垃圾

网友:
9V一般买555 或者GP价格不高,闲鱼还有一块多钱一个的。一般的万用表没有必要上锂电,我的61E经常忘记关机电池支出很大。

网友:
右下角那个倍量我好像买过一只,大概20多块钱吧,用来替换电老虎同惠手持电桥的9V电池。买来时拿到手里觉得飘轻飘轻的,对它信心不足。还在放着。等用时观察一下到底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思不如听,听不如看,看不如做,做不如思

听不如看,看不如做,做不如做坏

网友:
估计楼主的充电9伏电池所用锂电池没有保护电路,而升压板也没有欠压保护,故此过放电致锂电池剩下2.6伏,我买的是要自己组装的,组装之前做个测试,190微安空载工作电流,不放电能撑几个月,放电电压稳定但会随时消失没电再充电,至今没事

楼主:
题头的充电9伏电池,查到故障原因,电路中的22UF电容漏电严重,使得0.2mA的待机电流增大到5mA以上,造成空载待机四五天就没有电了!

不难看出,电路板上元件焊接很差劲、元件质量也好不到哪里、锂电容量也不足!

这类模块,质量控制是笑话。

网友:
这个焊接质量也太差的,我手工焊也比这个漂亮。很奇怪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再说打板贴片应该比人工焊接便宜啊?

网友:
这东西不可靠,我坛子里买的几个9V锂电用了没几次都坏了,还有AAA电池升压的9V电池板买了几个也不行,有这些钱够买9V电池直接用了,一年也用不了几次

网友(2024-10-25):
不管是升压,还是串联最好的办法就是改硬件的开关,不用的时候使用硬开关把电池与电路完全断开。

网友:
好电芯不好买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加了个开关

网友:
普通的又不太贵,没必要买这种充电型的,再说了,容量不知够不够啊!

网友:
升压的买过好多个普遍都不好。最近一次买的两块,到货了放了好几天一直没用,拿出来用的时候,发现没电了。。。耽误事

网友:
照片中的那个倍量电池容量有没有虚标?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一节锂电池升压,一个是两节锂电池串,当然有区别,对电压要求不那么敏感的就选倍量哪种(电压低一些 ...

倍量是两节锂电池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升压电路一直工作,耗电肯定大,改一改电路吧

除了加一个电源开关,还有什么更先进的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买的倍量,测过就是充满8.4V啊,到现在都还能用,只不过用差不多一个月万用表就会有低压警告了,是 ...

其实大家在用这种充电电池给万用表使用前,可以先用可调电源确认下什么电压时,万用表显示低电(低电时会测量不准),如果6.5V时才显示低电,那可以用2节3.7V可充电锂电池串联后给其供电。如果6V以下才显示低电,那2节3.7V可充电锂电池就不恰当了,适合用2节3.2V的磷酸铁锂充电电池串联后使用。
靠一节锂电升成9V的不可取,万用表关机时,升压电路一直在工作,慢慢的锂电池的电就消耗完了

网友:
为啥要买这玩艺啊?看楼主长时间不用,就意味着这个意义不大,一节质量好的9V电池,5元左右,碳性的才不到3元,你买十节,够用好几年的,这种充电的,只适合天天用,三天五天就一节电池的,用充电的方便,成本低,一年换三节两节的还是买正常的为好,我手里5号7号充电电池好多,但我还是买一些南孚的用着方便

网友:
静态电流太大了,输出端加一个三极管静态电流可以做到10uA一下,另外电池要加保护板,电池电压低于3V停止输出,我有图纸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
正常万用表一节普通电池能用几年,何必用这个玩意儿?不够麻烦的!

网友:
我也买过2只,原本想用在网络寻线仪上,结果都无法正常工作,这东西靠不住

网友:
不久之前我也买了一块这样的电池,不知牌子了。充满电放一个星期就没电了,打开测量静态电流,竟然有六毫安之多,你说扎样的电池就是平时不用万用表也就五六天没电了。我把它改装一下,把电池拆开在电芯和输出板子之间加个开关,好久了没耗多少电量

网友:
回归。
回归2串锂电 和 9V镍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网上有售的锂电池升压替代9V叠层电池模块具有充电和升压功能,用来制作替代电池很方便,但是其自放电电 ...

希望网上的模块制作者也把这个功能加上去

网友:
2节14500串着用,没电会显示电压低.

网友:
电池和升压板之间加装一个开关,我也是这样弄得。

网友:
不升压两块锂电池串联供电,6.69v出现低电压标志,DT830B不关机可持续12天,

网友:
TAOBAO上买的15V电池都不行,普遍电量不足, 10型表勉强满度,只能凑活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2023年12月买的四只,两只充不进去电了、一只充满后放在桌子上空置三天就没有9伏了,剩下一只继续观察。
...

自放电过放导致电芯损坏,倍量应该有锂完善的保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K:
倍量是两节锂电池串联?

也是升压的吧,有过放电保护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家的资料显示,待机电流0.17毫安,我在买回来组装时测试过不超过0.2毫安。按照800毫安的容量计算,待机 ...

我之前有搞过9V升压的电路,待机在2.5-9uA之间,待机大小视inV端电压及器件参数的选择。因为对某些万用表部分敏感挡位有一定几率干扰所以就没有采用了。目前手上经过的上百只都是软芯串联组合8.4V为主,容量大概从250mah-700mah范围都有,长期待机无忧。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63962-1-1.html
这种板子才好,使用18650才是王道,一味的最求体积小没用 ...

你这个好是好,就是体积太大了,一般的数字表装不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网上有售的锂电池升压替代9V叠层电池模块具有充电和升压功能,用来制作替代电池很方便,但是其自放电电 ...

输出负就接8050基极,不接升压电路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输出负就接8050基极,不接升压电路板吗?

是这样的,基极为输出负极。

网友:
我用的是镍氢9V电池,容量不大但抗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