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退磁

楼主(2024-08-13):
比如输出变压器,移开通电,铁芯磁性回落到一个非零的位置称为剩磁。理想的变压器磁芯的剩磁应该为零,但这一般只能在特殊磁芯材料才可以。变压器的铁芯,铁框等具有很大的剩磁。结果就是,导致电感量下降。
都采用什么方法给退磁?

网友:
你退磁了,然后放着不用,倒是可以。

但是你一通电,又有剩磁了。退了干嘛呢?

网友A:
可以用交流退磁机,开了电在界面晃几下拿走,逐步远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交流退磁机,开了电在界面晃几下拿走,逐步远离。

外置式交流退磁机,对输出变压器这种大疙瘩退磁效果甚微。

换个思路,是不是可以利用高频源来退磁?

楼主:
高频源来退磁,需要较大的电流来注入圆边电感使其饱和

在确保电感和绝缘能够承受注入电流的前提下,利用自耦变压器。用自耦变压器,把全部的市电电压加上后,非常缓慢地将调压器输出电压调到零。达不到可以反复。

做这操作需注意几点:1)原边电感能不能限制住最高输入电压时的电流;
                                   2)变压器内部绕组绝缘是不是能承受得住调压器输出电压。

#不管是市售的还是自制的,合格的输出变压器原边电感量的足够大,哪怕是直接加上市电也不足以让其马上饱和。

楼主:
有时候,碰到变压器原边电感量严重不足的情况。电感量严重不足,有多种原因。但其中我们可以怀疑一次铁芯的磁化。铁芯磁化后,电感量只有正常电感量的四分之一不到的情况。

那怎么判断铁芯已经磁化?

用信号发生器,从0.1Hz开始到100Hz进行扫描。随着频率的逐渐增加,会出现一个小的B/H回路

网友:
剩磁应该是铁心固有的吧。

https://zhuanlan.zhihu.com/p/517536160?utm_id=0

网友B:
潜艇、舰艇的消磁线圈应该可以,那玩意儿可以给那么大的家伙消磁,防磁性水雷、鱼雷磁性引信、磁探仪等。不过潜艇、舰艇外出航行一圈回来还得再消磁,没有一劳永逸的

说点正经的,有没有想过以前彩电的消磁原理,变压器线圈加消磁电阻。

楼主:
在上面也讲过,理想变压器剩磁是零。在现实中,一些特殊材料的也可以达到。比如:非晶体磁性材料。

剩磁,它不影响主要技术指标可以不会去理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潜艇、舰艇的消磁线圈应该可以,那玩意儿可以给那么大的家伙消磁,防磁性水雷、鱼雷磁性引信、磁探仪等 ...

剩磁这概念,其实挺有意思的话题。

潜艇、舰艇等不仅要定期消磁。像猎潜艇,对磁性感应高要求的设备,外壳都是木板或无磁性板材制作。

说起彩电消磁其实很简单。输出变压器之类,使用一段时间也会磁化。只是我们已经对它本身的“煮青蛙”式变化,已经麻木,习以为常或甚至乐意接受了这种变化。

网友:
不管什么变压器铁芯都有剩磁,理想状态下是研究磁性材料磁电特性的假设条件也是研究问题开始。
对磁性材料充磁有广泛的应用价值比如起重机的磁吸盘吊具,退磁应用价值不大,只有CRT彩电与录音机。
你这个问题杞人忧天。

网友C:
下面是磁性材料与剩磁的简介

网友:
退剩磁?太难,而且没多大意义

网友:
做了这么多年输出牛,只听说过退火片,没听说过退磁片。
推挽牛,调试的时候很容易偏置不对称,难道这就充磁了?还需要取下来退磁?
单端牛,每时每刻都在直流磁场中吧

网友D:
软磁材料,剩磁很小。交流场合,自动消磁。考虑退磁,杞人忧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是磁性材料与剩磁的简介:

于版提到了软磁,变压器硅钢片属软磁材料易于磁化、易于退磁是事实,但这也并不能说明是软磁材料就没有剩磁现象。上面提到的正常电感量的四分之一不到的情况,怎么解释?

变压器断电时,回路磁通守恒,稳态磁通不会立即消失,而是以剩磁的形式保留下来。

剩磁实质上是铁磁材料磁滞损耗的一种表现。磁滞损耗是铁磁元件吸收电能并转化成磁能的结果,在AC回路中表现为铁损。也就是说,磁滞损耗是能量转换所形成的,因此与输入功率和时间相关。即在绕组上输入的电功率越大,作用时间越长,剩磁量也就越大。这是导致变压器产生剩磁的根本原因。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磁材料,剩磁很小。交流场合,自动消磁。考虑退磁,杞人忧天。

退不退磁,纯属个人行为,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于版提到了软磁,变压器硅钢片属软磁材料易于磁化、易于退磁是事实,但这也并不能说明是软磁材料就没有 ...

正常电感量1/4不到?麻烦你用实测数据来支持。

网友E:
另外你有如何保证消磁的牛上机以后不被磁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你有如何保证消磁的牛上机以后不被磁化呢?

不是老曹,你这是来为难我吗。别人的牛凭什么我来保证?!

网友:
变压器有多种类型,电源变压器是硅钢片通电是要带磁性的,开关电源变压器是高频率变压器,也是带磁性的。为什么要退磁性呢?只有一种互感器是没有磁性的,以前电子管中周是没有磁性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软磁材料,剩磁很小。交流场合,自动消磁。考虑退磁,杞人忧天。

    说得对极了,正常铁心剩磁很小,根本不会影响变压器正常使用,因此担心剩磁真是杞人忧天。如若真是出现剩磁影响到电感量了,这样的铁心就只有报废!

网友:
引用 楼主:
于版提到了软磁,变压器硅钢片属软磁材料易于磁化、易于退磁是事实,但这也并不能说明是软磁材料就没有 ...

你没有细看我的回帖。无中生有。
第一个回帖的第一句话就是
。

“不管什么变压器铁芯都有剩磁”、

网友:
对楼主说的“电感量只有正常电感量的四分之一不到的情况”,若说是因剩磁的影响,我是持怀疑态度的,是否是副边有负载、有短路、测量方法是否有误?楼主最好还是拿出实际测试的数据,还有测试环境及相关线路图,大家一起分析出现的原因,这样更容易解决问题,像现在这样凭空说,争论一百年也不会有结果。

楼主:
既然遇见问题了,总得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才对。

发现手里的铁芯被磁化了,除了6楼提到的方法还可以更加简单有效的方法:利用函数发生器进行退磁处理。

首先,
1)调节函数发生器调至变压器能承受最大正弦波电压输出,扫描频率从0.1Hz开始。低频可以迫使任何实际变压器的感抗接近于零,电流大小由一下等式来决定:
式中      Vout---函数发生器开路输出电压;
              Rout---函数发生器输出阻抗(通常为50Ω);
              Rdc---  变压器直流阻抗。

楼主:
2)扫描以对数步进,要缓慢进行。从0.1Hz到100Hz,扫描周期大于1分钟;
3)如果重复扫描,那么在重复扫描最低频率前,必须关掉输出。

如果函数发生器的输出电压通过示波器看到有直流耦合,取决于最开始铁芯的磁化程度,波形可能会在最低处有畸变,这是因为函数发生器极力想驱动铁芯饱和成短路。
因为吸取的电流与频率成反比,随着频率的提高,变压器的铁芯缓慢地经过一个小B-H回路。

随着项目的进行,这些畸变将会消失,铁芯退磁成功。

网友:
这是与穷光蛋发愁钱多了放在哪里的问题有异曲同工之妙。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随着频率升高,波形越来越与铁芯没关系了。

利用函数发生器退磁,就是利用超低频。为什么扫频频率控制在0.1Hz至100Hz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