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永不消逝的电波里面用收音机改电台是什么思路和原理?

楼主(2024-08-13):
   收音机改电台的思路难道是用超外差收音机里面的震荡线圈和中放管做主振,然后再用音频放大的功率管儿放大发射?当时的功率管的那几瓦功率真的能实现远距离通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言论跟楼主的意思不一样。他说的是接收机变成发射机。这个例子应该是电视机如何变成发射机。录像机和 ...

而且要较真的话你说的似乎也不妥,vcd通过射频盒连接电视机再通过天线发射。是vcd通过射频盒发射,不是电视发射。

网友B:
不是用收音机改发射机,当年是收音机改收信机,记得好像是在中放电路里面加线圈,改成类似超再生或者自激振荡的样子当拍频振荡器收报。就算有人来搜查,把线圈拆掉就只是一台收音机。至于发报机,是单独一台藏起来的,只在夜里联络时间才取出来用,最后被抓是因为发报机被搜出来,于是被定罪。

网友C:
要改有什么难?把本振连强放,加个电拍板,加个发射前的调谐过滤即可。只是,这种发射不穩定,接收要花大功夫。

还有是,强放管要做好管理,音频放大与射频放大的工艺及零件都不同的。

网友:
再生收音机本质就是发射机。

网友D:
记得一篇 地工 回忆录里讲 叛徒出卖 日本人破获了一个潜伏点 只有一台收音机 无改装 日特工专家欲搞明白怎样转为发射台 对使用者反复用刑无果   原来是在发报时拔开电子管屏极引线帽 按电文内容碰触打火 完事插好 了无痕迹

网友:
收音机改的是接收机,增加拍频振荡器接收等幅报。当时的发射机基本就是2管电路,一个震荡一个强放。

网友:
电影是艺术,艺术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不可太过认真于细节。

网友:
《永不消逝的电波》人物原型李白的最后一段报文记录前两年也公布出来了。以前本论坛也讨论过这个问题,还讨论得比较细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7%B2%A8&page=4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民国26年……………

民国26年中国的《无线电》杂志.公历1937年7月7日爆发全面抗(小)日(本)战争。从那时的杂志看如果没有小日本侵华,当今中国已经是非常发达的国家。

网友:
短波,夜晚,1W的功率传播几千公里正常的。

网友:
当年空间电磁基本无污染,

网友F:
小时候见过某些普通收音机有转播功能,转播不就是发射?

网友:
好像见过文字介绍,永不消逝的电波里采用的方法是对哪个管子采用再生回授振荡,断开再生回路振荡停止,接通再生振荡起来,受电键控制,接收端听到的是长短不一的脉冲--滴答声。-----不一定准确。

网友:
60年代前买6П1П等功率管要公安局证明,6P1短波CW夜间可以越洋。

网友:
我看应该是“收音机里面有电台”不是改电台,功放电子管可以做几瓦短波发射,

六零年代要在交电商店购买功放电子管是需要公安局证明的

网友E:
民国26年……………

网友:
电子管这玩意比较皮实,参数范围很大

电子管收音机改短波电台是可行的,玩收音机早的老前辈都知道

网友G:
改发报机是可行的
就是电视剧里很多都是假的
民国的事情 镜头中居然出现红色LED   还有8脚的塑封IC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改发报机是可行的
就是电视剧里很多都是假的
民国的事情 镜头中居然出现红色LED   还有8脚的塑封IC

是。我也见过谍战剧里的收音机居然有LED

网友:
  CW电报 发射频带窄,所以小功率就能通信很远。
现在玩QRP 您了解一下,就是小功率通联,有5瓦和10瓦级别吧。但是大家都追求5瓦。

要是FT8模式,10瓦 国内有人跟阿根廷能通联

接收电报时,收信机的频带也设置的很窄,接收灵敏度高。

网友:
我认为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一篇 地工 回忆录里讲 叛徒出卖 日本人破获了一个潜伏点 只有一台收音机 无改装 日特工专家欲搞明白怎 ...

别人信不信不知道,我是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用收音机改发射机,当年是收音机改收信机,记得好像是在中放电路里面加线圈,改成类似超再生或者自激振 ...

这个逻辑上讲得通!

网友:
电影里的事,岂可较真!

网友:
故事是真的!但是电影不可能全部呈现出来,肯定有所保留,老无线电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时候见过某些普通收音机有转播功能,转播不就是发射?

转播是把接收的电台,通过输出线接到 扩音机上,转播机比一般收音机高级点,一般带一级高放,7512接收机 W430接收机 做转播机的较多

网友:
我也看过这段故事描述。但细节有出入。
故事中描述,故事主人公把线圈揉成团扔到地上一边。日伪无线电专家对机器“研究”后得出结论,此机器不具备发射功能。折磨无果后,再加上花钱内外打点,最终日伪放人

网友:
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这里主要在说发射机功率,其实小功率通联关键还是要看天线!而且高效天线的尺寸和架设讲究挺多不好隐藏!同时远距离通讯还得看天气的眼色1不开通传播硬来那所需要的功率是要KW级别的,话在说回来抗日期间在敌占区使用满洲标准收音机有毛病吗?没毛病!那玩意就是直放收音机,搞搞内部走线产生自激就可以接收CW信号,标准系列收音机灵敏度很低,扯根10几20米天线更没毛病,这样配合天调10几瓦功率在80米波段可以形成半径30公里的稳定通讯,夜间也可以进行省级稳定通联。这个效果基本已经满足特工的需要了。没必要直接与延安联系。真不知道大家伙为什么纠结外差机接收等幅报的问题!即使是专业的间谍电台电路结构也是再生机。外差机在不做改动的前提紧急通知也可以使用am传播中的差拍干扰效应在广播节目里面插播电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改有什么难?把本振连强放,加个电拍板,加个发射前的调谐过滤即可。只是,这种发射不穩定,接收要花大功 ...

对于cw来说问题不大,发射的时候需要使用匹配网络对天线进行匹配,这个匹配的天调就是很好的低通滤波器

网友H:
《永不消逝的电波》里有个镜头,就是用生日蛋糕运送强放管给李白,感觉像是6V6。那个年度这类电影还是比较严谨的。
分析:用收音机改装接收CW信号(中放稍加自激工作于临界状态即可,还能大幅度提高灵敏度);单独有个发报机,这样收发转换比较灵活,毕竟发射机功率太小,经常要反复拍发。
据其他回忆录,为了抄收上海来的这个电台,组织了庞大的队伍,多点接收,头发都急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永不消逝的电波》里有个镜头,就是用生日蛋糕运送强放管给李白,感觉像是6V6。那个年度这类电影还是比较 ...

说得很对,以前看过一篇文章,和你说的一样,收音机其实是临时改装为接收机,并可以复原,完全看不出来,发射机是独立的。故事应该是真实的

网友I:
引用网友一段话:
记得小时候家里的电视总会收到邻居家玩小霸王的信号,因为方圆几十户人家就我们对门有小霸王,所以每次打开电视看到 游戏 信号的时候就知道他家又在玩 游戏 了,赶紧和父母编个理由去他家一起玩!

如果在你家附近有人放VCD,你能够接收到信号的话,估计是很多年前。那时候很多用的是天线接收信号。

这个天线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接收,第二个是发射。我们收到的无线电磁信号,其实就是我们的影视信号经过编辑成不同频段的电磁信号。然后通过发射天线让电磁波在空间传播。我们的接收天线捕捉到了这个电磁信号之后,然后引进我们的电视机,通过电路的转换成音频和视频信号。

那么当你的邻居放VCD的时候,那么肯定它的室外天线和电视机是连接的。这个时候VCD的信号就通过了电视机的天线接口传播到室外的天线,然后通过天线发射出来。这时候你邻居的室外接收天线,实际上它就变成了一个发射天线。所以你邻居的VCD信号发射出来,在电磁波能够辐射到的范围,都可以接收到。这时候你的室外接收天线接收到了邻居家天线发出的VCD影视电磁波,这时候通过电视电路转换,所以你就能够收看到相同的节目。

网友:
引用 网友I:
引用网友一段话:
记得小时候家里的电视总会收到邻居家玩小霸王的信号,因为方圆几十户人家就我们对门有小 ...

小时候发现这个秘密后 我经常熬到半夜,就为了看别人家放vcd。当然我自己放我会拔掉天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引用网友一段话:
记得小时候家里的电视总会收到邻居家玩小霸王的信号,因为方圆几十户人家就我们对门有小 ...

这个言论跟楼主的意思不一样。他说的是接收机变成发射机。这个例子应该是电视机如何变成发射机。录像机和小霸王本来就是发射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言论跟楼主的意思不一样。他说的是接收机变成发射机。这个例子应该是电视机如何变成发射机。录像机和 ...

我没说和楼主言论一定关联!但他们却是异曲同工。

网友(2024-09-19):
单胆管发射频率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