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4-08-13):
在一日本仪器电路板有一个被泡沫包着的元件,不懂,有了解的给说说,谢谢!!!

网友:
赶脚是恒温电压基准

网友:
好像是干簧管继电器

网友:
标号 RT301,可能是个密封热敏电阻,做电阻基准。

网友:
恒温电阻基准。

网友:
        对,恒温基准,是恒温电压基准呢还是恒温电阻基准?看看它的电路吧。

网友:
D315是基准,TR301测温,线圈,通电加热用的。--------------------恒温电压基准。当然还有周边元件一起完成恒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