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块嵌入式电脑板】

楼主(2024-08-14):
   其它部门一台进口设备上的一块嵌入式电脑有问题,老板让他来找俺看看,硬着头皮试试吧。说有个接口通讯有问题,连不上外接的板卡。按照经验一般是接口芯片问题,手持放大镜顺藤摸瓜找到该芯片,QSOP-24封装的FST6800。网上买来,热风枪吹下。再用0.3mm的焊丝和特尖的烙铁头焊上。一试,OK了。

【8通道温控器的控制板修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195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错。我等羡慕中。

  这个与医生做手术类似,需要经验和手艺。

网友A:
手艺不错。我等羡慕中。

网友B:
手到擒来~~~~~~最近没拍霸王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到擒来~~~~~~最近没拍霸王餐?

  天气太热了,只能暂时割爱。霸王餐虽免费,但万一中暑送老命就贪小失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气太热了,只能暂时割爱。霸王餐虽免费,但万一中暑送老命就贪小失大了。。。

看你的帖子写的挺好的 图文并茂 不时穿插点幽默~

网友C:
恭喜又修好一台设备。

不过,那个芯片的封装是 SOP24,不是 QSOP-24,封装代号中 Q 是 quad 的缩写,表示四面有引脚的意思。

其次,这玩意不需要用特尖的烙铁焊,一般用刀头或者马蹄头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又修好一台设备。

不过,那个芯片的封装是 SOP24,不是 QSOP-24,封装代号中 Q 是 quad 的缩写,表 ...

  那么是这个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是这个错了?

百分之百错了!

或者说,不符合常见的命名规范,他这里的 Q 是 quarter,估计是想表达引脚的间距是常见的 DIP 间距的四分之一的意思。

又想了想,也许是俺孤陋寡闻了,早期可能确实有这种命名规范,但是现在已经不流行了 ......

楼主:
  不过SOP分宽窄两种。这里字面上是指四分之一尺寸吧(窄的一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SOP分宽窄两种。这里字面上是指四分之一尺寸吧(窄的一种)?

去网上找了个清晰的数据手册看了下,他这个应该是指四分之一尺寸,就是长宽都是普通宽体 SOP 芯片的一半!

相当于现在常见的 SSOP

网友:
知道是哪里坏了,不容易,

网友:
应该是TSOP,不是肯定不是QSOP

网友:
  焊接这种密脚贴片IC,我喜欢用4C的烙铁头,热量比较足。

网友:
原理分析有理有据,查找故障快速,手到病除 ,老师傅

网友:
药到病除,找问题很精准

网友:
做工不错,比民用级的强,这么老的CPU,真耐用,修这个比修笔记本主板挣钱,

网友:
网上摘录:QSOP stands for Quarter-sized SOP.
QSOP也就是标准SOP体积/面积的四分之一的封装类型。
按照EIAJ标准,SOP封装的管脚间距是1.27mm,宽度一般为7.59mm(或更宽)。而美信的这个QSOP封装管脚间距0.635mm、宽度3.89mm都是SOP标准的一半,所以称为QSOP。

网友:
楼主的问题判断思维证明了楼主的功底深厚,不过还是更喜欢看他的霸王餐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