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万用表的小问题

楼主(2024-08-14):
MF10万用表的动圈早就到了,下列问题尚未解决。请坛内大师指点一二:
1、不知道动圈轴尖座下的垫纸是什么材料的,有何特殊要求?
2、轴尖座粘结材料除用树虫胶外其它还有哪些粘结材料可以选用?

网友A:
1,不知有什么特殊要求 2 一切能后悔的胶结材料又有合适的工作温度胶结强度都可以考虑。漆片比较好主要是容易拆下来,酒精就行,防潮稳定价格有利都是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知有什么特殊要求 2 一切能后悔的胶结材料又有合适的工作温度胶结强度都可以考虑。漆片比较好主要是容 ...

按大师的指引和以前多位实践大侠的作品进行了整理
1、经仔细观查原轴尖座纸,应选用质地比较轻薄、柔韧、吸胶能力强的垫纸,可能的选项,小学生临贴用的描红印纸、23g超薄牛皮纸等,吸胶后与轴尖座充分接触,提高粘合度,保护动圈、防止胶水自由流淌扩散等
2、选用上等虫胶一是粘结牢固,粘结的可逆性很好,防潮稳定价格有利,对初学者如果粘结的不理想,可拆除重新粘,不会损伤线圈

楼主:
坛内各位大师:MF79万用表的游丝型号是哪个规格的?观察表针动态慢慢悠悠的移动,其上下游丝是8X7的吗?请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坛内各位大师:MF79万用表的游丝型号是哪个规格的?观察表针动态慢慢悠悠的移动,其上下游丝是8X7的吗?请 ...

坛友说,79是47的放大版,但表头几乎没改变,游丝是一样型号?

楼主:
500V机械兆欧表两极开路遥测不能达到无穷大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佬指点原因??

楼主:
新淘了一台1966年震华500型的老表,上好电池后,全功能测量表针无反应,在关机状态在线测量表头在线电阻约995欧,坛里500的电路图太多了,不知道哪个图比较适合,请坛内各位老师帮助

网友B:
      看看内部照片上电阻的生产时间是68.10、68.11,表盘是1966年,焊点是新的,似乎是拼装的500。勿喷,我只是实话实说。对此有不同意见的,请略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内部照片上电阻的生产时间是68.10、68.11,表盘是1966年,焊点是新的,似乎是拼装的500。勿喷, ...

眼力真好,我也刚看到了,怎么电阻上都是68年,表盘上是66年10月呢,而且表盘的数字写的也不太规整,而且数字66年10中的0字怎么写的太离谱了,看来这表不是拼装过就是改写过,提前这么2年多有意义吗。好在这表的收购价才刚100+陷的不算深,只是表头在线测电阻约1.0K左右。装电池后所有功能表针都不偏转,上家说是动圈断线了,正在查找对应的原理图

网友B:
原理图可以看:
MF10电路图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200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可以看:

呵呵,这震华500的电路图不好找呀

网友:
500 最全的书《最新万用电表线路图集》:
《最新万用表线路图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20012

网友B:
还有《万用电表维修手册》:
为坛友做奉献——《万用电表维修手册》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200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万用电表维修手册》:
为坛友做奉献——《万用电表维修手册》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 ...

刚测了7#楼震华500表头内阻6.2k左右,查手册表头内阻应该在2700欧上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且表头线直接用万用表测量,被测表针无摆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还有《万用电表维修手册》:
为坛友做奉献——《万用电表维修手册》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 ...

刚测了7#楼震华500表头内阻6.2k左右,查手册表头内阻应该在2700欧上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且表头线直接用万用表测量,被测表针无摆动

      估计线圈开路,需要找到断点连接,或者直接更换线圈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线圈开路,需要找到断点连接,或者直接更换线圈更方便。

拆下动圈测了开路了,断点了太好找,要想恢复只能换动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