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万用表怎么校准???

楼主(2024-08-14):
手上的MS8268万用表电压档测量得电压偏高,直流电压偏高0.16V,交流电压偏高4V左右,电路板有4个可调电阻,请问各个可调电阻分别是校准什么的???谢谢!!!

网友:
电池电量不足能不偏高吗?

网友A:
你怎么确定另一只表是准的呢??

网友B:
找sc9711数据手册就知道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确定另一只表是准的呢??

手头还有一个万用表,测量得的数值跟MS8265的差不多,所以认为MS8268是偏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sc9711数据手册就知道了吧

谢谢!!我找找看

网友:
知道偏高多少记住了量的时候减一下不就行了,为什么要去调?调不好还会影响其他档位,再说调的话需要一个经过鉴定的,高一级别的精度的表来参照,还有就是不知道为啥不准了就去调,有可能低档位低数值准确了,高档位,高数值差的更大了。

网友:
如果没有标准源就调,精度就不能保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