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退烧声卡百灵达UMC22到手了

楼主(2024-08-15):
自从X1832USB调音台退休后
两只电容麦和监听音响一直都没法用
于是买了快百灵达退烧声卡(24bit 48kHz默认值44.1kHz),话放是MIDAS的
网上的录音来看百灵达有MIDAS的话放加持吊打雅马哈
ASIO驱动实测2ms延迟,速率还是可以的
2路音频输入,不知道是麦克风单声道,还是2路输入是说单声道2路,不得而知
根据概念理解 2x2 输入应该是说2路立体声输入
仔细看了下参数,2进2出,那就是两个单声道录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挂机架或者虚拟跳线
感觉还是有点坑的
灵活性不如调音台,声卡不挂VST机架的话功能也比较单一
调音台有MONO按键切换可以直接发送一路音频到立体声L/R通道

楼主:
关键,驱动能力不如调音台
电脑音量拉到顶,声卡OUTPUT旋钮拉到顶
还不如调音台的1/3音量的感觉
这…… 虽然不会削波,破音
但声音确实好听,底噪也小,调音台路数多了之后底噪是个坑
而且很灵异,必须所有通道全部MUTE掉勉强能减少些底噪

录音方面有所区别,调音台USB TO MAIN按钮取消时才能录音
录音的时候,电脑播放伴奏音是输出不到音响上的,只能输出到监听耳机
麦克风的声音是可以输出到MAIN通道,也就是输出到音响

声卡只有个DIRECT/MONITOR按钮,按下输出返听,但同时能到音响和监听耳机
不按下时,麦克风是不返听的,监听耳机输出和音响输出是完全相同的
也就是按钮只能切换麦克风是否返听,不能实际控制监听耳机
音量旋钮也是两个通道(音响和耳机)的同时控制的
耳机不用时只能拔掉,而不能静音

楼主:
调音台都是220V供电,电源直接输出了+-15V 5V 48V电压
声卡是USB口供电的,没有220V电源
内部肯定是5V升压到48V提供幻象电源
能做到低噪声这个应该是不容易的
暂时还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可能是电感BOOST升压

网友A:
想看一下你的声卡控制界面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看一下你的声卡控制界面是什么样子的

他只有这么个一个界面 ART的windows标准驱动和Asio驱动
知道了 这不是官方驱动,店家发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只有这么个一个界面 ART的windows标准驱动和Asio驱动

控制界面太简单了,没有雅马哈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界面太简单了,没有雅马哈的好

不是官方驱动的原因,店家发我的
但我看了B站,并没有提过官方有什么功能
估计还不如这个驱动

可能都是要挂机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官方驱动的原因,店家发我的
但我看了B站,并没有提过官方有什么功能
估计还不如这个驱动

机架只是预制的效果,和声卡的控制面板不是一回事,声卡的控制面板需要纯纯的硬件支持。
我也喜欢用声卡听歌,手里有便宜的玲珑3声卡,Maya pro声卡,Maya dj声卡,还有雅马哈UR44C声卡,但maya dj声卡软件兼容性不好,启动多个播放软件经常抢声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只是预制的效果,和声卡的控制面板不是一回事,声卡的控制面板需要纯纯的硬件支持。
我也喜欢用声卡 ...

估计百灵达声卡没有任何控制功能
FLOW8 数字调音台功能比较多 1k5 rmb

楼主:
想起来了,还有要补充
X1832调音台不能抑制啸叫,音响外放,动圈麦没问题,有指向性
电容麦100%啸叫的
这声卡外放时竟然不啸叫,应该是有算法加持的

楼主:
单声道的解决办法
asio link 按图连接,之后就能正常K歌了
默认声卡的1和2口分别组成立体声LR

网友B(2024-11-10):
说实话我对百灵达没有好感,抛开音质不说,底噪让人无所适从。不好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我对百灵达没有好感,抛开音质不说,底噪让人无所适从。不好意思了

声卡没底噪,调音台底噪大
而且这声卡话放是迈达斯的,声音饱满精致

网友C:
吊打雅马哈?雅马哈的 商标就是三个音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吊打雅马哈?雅马哈的 商标就是三个音叉。

网上有试听,至少录音效果比雅马哈强
回放的话雅马哈标配32bit 192kHz,百灵达的是24bit 48kHz
这个比不了

700元到1200元,6款高性价比专业入门声卡大对比!选择声卡看这个就够了!【音频加油站】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e4y1t73C

网友A:
我手里的雅马哈声卡是ur44c ,与其说是声卡,其实就是一个数字调音台,我有时做小活动都不带调音台了,直接拿个声卡和功放就行了,这声卡有压缩效果器,均衡器,还有几款吉他专用效果器,混响效果也不是一般调音台能比的,可以做8路调音台用,当初买816好了,16路输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的雅马哈声卡是ur44c ,与其说是声卡,其实就是一个数字调音台,我有时做小活动都不带调音台了,直接 ...

我在淘宝上看了百灵达UMC22和雅马哈ur44c,介绍上似乎都是把声音送到电脑录音用的,
当然雅马哈ur44c的介绍上有DSP音效后返送监听的,
问个简单的问题:电脑上音乐软件播放的音乐能通过USB送到声卡并送主输出和监听吗?

网友:
下载玉米播放器。挂接插件。妥妥二进二出调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淘宝上看了百灵达UMC22和雅马哈ur44c,介绍上似乎都是把声音送到电脑录音用的,
当然雅马哈ur44c的 ...

雅马哈UR242,可以送到监听耳机,输出也是应该有的。我当时用耳机听歌,开效果器与不开,听着明显,输出那路也有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淘宝上看了百灵达UMC22和雅马哈ur44c,介绍上似乎都是把声音送到电脑录音用的,
当然雅马哈ur44c的 ...

当然能,所有声卡都能,雅马哈的声卡在播放电脑音频时加不了各种效果,UR44c采用TYPE-C数据线,高速3.1接口,有这个声卡根本不需要解码器了。
图片都是声卡的控制面板,效果器都是声卡自带的硬件效果器,不是在WIN系统里安装的机架。声卡可以脱机工作的,只是得提前调好

这是主输出界面,播放器类型不同,推相应通道的推子

这是主输出界面,播放器类型不同,推相应通道的推子

这是监听界面

这是监听界面

这是录音界面,想录哪个通道的声音就推哪个

这是录音界面,想录哪个通道的声音就推哪个

这是输入通道的均衡和压缩效果器

这是输入通道的均衡和压缩效果器

这是吉他效果器

这是吉他效果器

变调效果器

变调效果器

这是混响效果器,很厉害的

这是混响效果器,很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