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UT201钳流表修理

楼主(2024-08-15):
想用钳流表了,它却没了反应,想着还是10年买的呢,就有点喜新厌旧,主要还是没找到故障原因!但还是没舍得扔,拆了壳放桌上了,闲的没事拧了板子上的可调电阻。前几天修理电源板,突然心血来潮,想继续找找问题,具体思路还是顺着电源找问题,结果还正是电源断线的问题,手头没有图纸,就开始瞎修!

漆包线飞线

漆包线飞线

正极来电从晶振下的过孔来到板面从最边的铜箔送到上面,那里断了,手头没有绿油,开始想用松香防腐,实在难看,后来用的101胶水覆盖的,效果还行,防止那个卡板子的塑料舌头继续磨板子。

与串接电流表校准

与串接电流表校准

能用了具体功能还有不懂

能用了具体功能还有不懂

装上电池还就有字了,但是不要忘了你闲的时候调过那几个可调电阻,这下好了没精度了,交、直流电压是参考两块四位半表调的,反复调的VR1;钳流交流2A/20A档是VR2、VR3配合调,交流200A/400A也没测,基本用不到;至今VR4管啥不知道,电阻档测电阻正常跟可调电阻好像无关,二极管导通电压及蜂鸣档也没发现问题。

有懂的朋友给劳烦给指点下这四个可调电阻用法

网友(2024-10-07):
ut201.有电路图么?

网友A(2024-08-15):
优利德UT201钳流表近年来溢价太高!

网友B:
维修中一忌就是不明就理地随意调动内部的可调元件,如可调电位器、半可变电容、磁芯或磁帽的可调电感等。

网友C:
202A+比较好,修空调既能测电流、又能测电容,官方网店现在优惠,一百三左右。更贵的型号钳头多了直流电流功能,价格贵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2A+比较好,修空调既能测电流、又能测电容,官方网店现在优惠,一百三左右。更贵的型号钳头多了直流电流 ...

一步到位就是买带直流的钳表啊

网友:
如果找到芯片资料,看4个可调电阻接的哪些引脚就可以判断了
可调电阻也有粗调精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利德UT201钳流表近年来溢价太高!

是啊!水涨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修中一忌就是不明就理地随意调动内部的可调元件,如可调电位器、半可变电容、磁芯或磁帽的可调电感等。

悔不该啊!开始想着不修了准备扔掉,也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就胡乱调了调!新表一到位,就忘了陪伴多年的老伙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2A+比较好,修空调既能测电流、又能测电容,官方网店现在优惠,一百三左右。更贵的型号钳头多了直流电流 ...

是,现在的工具真是多种多样,内心里还是比较认国产的胜利和优利德。日常维修就很好了!

网友:
有芯片资料的话,可以猜出电位器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悔不该啊!开始想着不修了准备扔掉,也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就胡乱调了调!新表一到位,就忘了陪伴多年的 ...

万无一失的方法是:调内部可调电阻前,用万用表电阻档在线测量中心端到两端之间的电阻,在本子上记录一下(某月某日使用什么万用表对什么仪器的某R所测量的电阻值是多少),并使用记号笔在可调电阻上面做一个记号,然后使用手机拍一张照片。

网友(2024-10-04):
询问楼主那个v4电位器阻值是多大的?

网友D:
我刚拆过一个好的UT201,就为了修一个各档测量都不准的201。我量过几个VR,记得的话,明天上图。或周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刚拆过一个好的UT201,就为了修一个各档测量都不准的201。我量过几个VR,记得的话,明天上图。或周一。

谢谢,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