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的母线电压走线露铜好还是不露铜好

楼主(2024-08-15):
PFC的母线电压,比如正负400V,布板时放板子背面板边,如果背面不接触到其他物体,这母线是露铜好还是不露铜好?

网友:
露铜目的是什么?如果没有目的就不要漏。
有些走线露铜是想上锡增强电流能力,你要考虑你的应用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
露铜是想散热还是搪锡增加过电流能力?
这么高压,还是不露铜好。

网友:
能阻焊尽量阻焊

楼主:
假设母线电流25A,是否就必须露铜了

网友:
这要看覆铜厚度和覆铜宽度。

网友:
pfc露铜?这是想啥呢?让它快点断?

网友A:
某種目的需要才露銅。需要大電流的必須露銅,以便加焊匯流條,若是帶高壓,還要進行絕緣處理。有些露銅的是爲了加焊屏蔽罩,這種情況通常都是低壓。重要文字信息也可以露銅製作,版權通告之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種目的需要才露銅。需要大電流的必須露銅,以便加焊匯流條,若是帶高壓,還要進行絕緣處理。有些露銅的是 ...

汇流条加了后怎么绝缘?

网友:
FC的母线电压正负400V?是我孤陋寡闻还是楼主的表达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汇流条加了后怎么绝缘?

凃硅膠嘛,價格便宜量又多。

楼主:
有的标正负400V,有的直接说800V。这里顺带了解下,目前三相PFC的母线电压,各位一般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