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象电源原理分析

楼主(2024-08-16):
(无正文)

网友A:
升压芯片可以试试LM5002,我用过,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压芯片可以试试LM5002,我用过,不错。

倍压整流估计用啥芯片应该都行(34063
重点还是低噪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倍压整流估计用啥芯片应该都行(34063 )
重点还是低噪声

我们单位量产机用的LM5002,用AP测过,所以推荐用这个。

网友B:
调音台为了适应这种话筒都是变压器供电的15伏倍压整流获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音台为了适应这种话筒都是变压器供电的15伏倍压整流获得。

X1832调音台的电源有4路输出
+15V -15V 5V(来自USB) 48V
开关电源应该不会多此一举,低压再倍压来产生48V

网友:
用普通的线性电源 不可以吗?

网友C:
34063肯定不行,TPS61170是1MHZ,LM5002可以2MHZ。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升压芯片可以试试LM5002,我用过,不错。

能用5V升压到48V吗? 占空比9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4063肯定不行,TPS61170是1MHZ,LM5002可以2MHZ。

我看过Boost电路推导
升压电压高度和频率没有直接关系
频率高纹波电压低,频率低纹波电压高

补充,看到和充放电时间有关系
电压是频率f的倒数倍关系

Boost电路的工作原理及推导公式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72612

网友:
    低功耗  关键是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用5V升压到48V吗? 占空比90%了

标称输入电压范围是3.1V~75V,所以理论上5V输入升压到48V输出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