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驱动I2C液晶屏

楼主(2024-08-16):
研究好多天终于驱动成功

网友A:
用原理图综合时序驱动可要费不少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原理图综合时序驱动可要费不少功夫

就是I2C太难了,SPI和串口还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I2C太难了,SPI和串口还好

SPI简单些,因为主从的时钟同步,并且可自己控制;UART相对复杂一些,要做时钟恢复,或者说是时钟同步。

网友B:
i2c是串行器件,用FPGA控制i2c屏就好像用机器语言给cpu编程,是非常费力的

网友C:
FPGA不是为了给这个东西设计的,I2C不如使用普通MCU。

楼主:
引用 网友B:
i2c是串行器件,用FPGA控制i2c屏就好像用机器语言给cpu编程,是非常费力的

你说的对,用FPGA控制I2C,就相当于用机器语言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FPGA不是为了给这个东西设计的,I2C不如使用普通MCU。

用FPGA弄这些协议的确不方便,也不实用,我也是为了弄OV7670摄像头模块才搞I2C协议的,因为这个摄像头配置使用I2C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FPGA弄这些协议的确不方便,也不实用,我也是为了弄OV7670摄像头模块才搞I2C协议的,因为这个摄像头 ...

您的FPGA里面有CPU核吗,有的话就省事许多了。没有的话也可以弄一个CPU核,比如picoRV32

网友D:
bdf图硬搞串行时序 太烧脑了
用Verilog写能简单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FPGA里面有CPU核吗,有的话就省事许多了。没有的话也可以弄一个CPU核,比如picoRV32

没有CPU核,啥都要自己写

楼主:
引用 网友D:
bdf图硬搞串行时序 太烧脑了
用Verilog写能简单不少

的确很费脑子,研究了一个星期,最后使用单片机的法子实现

网友E:
给楼主提个需求:

用FPGA实现AES算法,跑解密。这种卡子市面上貌似有了,很贵。但我觉着很有意义。多卡并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楼主提个需求:

用FPGA实现AES算法,跑解密。这种卡子市面上貌似有了,很贵。但我觉着很有意义。多卡 ...

这种不太了解,目前还在研究图像处理,协议通信,语音处理

网友:
FPGA + 单片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