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辉度不可调

楼主(2024-08-16):
在仓库里捡到一台古董示波器,通电试机好像还能用,只是辉度调整时扫描线亮度变化不大,也不能关死。另外聚焦也不行。求教应该检查哪一部分的电路?这种显像管的电器基本没怎么接触过,只在很多年前修过几台电视机。

楼主:
哪位老师有电路图就麻烦分享一下。

楼主:
已排除电位器故障的可能。

网友:
原理如下图,具体电压机器不同而不同,由于是高内阻高压电源,普通万用表测试会遇到问题,可采用分段测试的方法作为参考。示波管是一只多极电子管,懂得电子管的原理,找到故障不是太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