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这样的手机座子在嘉立创叫什么?

楼主(2024-08-16):
手里有几块手机电池,想用起来。就准备买 手机电池座 在 嘉立创 打板,然后把电池扣上去用。但不知道这样的座子 在 嘉立创 叫什么。找不到元件,请问各位大佬,在嘉立创怎么找这样的元件?谢谢!

网友:
力创上不是什么元件都有的,你手上有实物的话,可以根据实物自己做封装。

网友:
建议用淘宝的拍照功能,对着这东西的拍一下,就出来一大堆同类产品,我试过了,对这个也有效

网友:
上次在立创搜连接器,好像见到过这种插座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回答,自己做太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回答,自己做太难了

自己做不难的,找到规格书对照尺寸做焊盘封装很简单,不做3D封装没关系。嘉立创的器件分类查找很麻烦,而且不同厂家的封装还不一样(TL431我就遇到2种脚位,几十种封装),稍不注意就选错了。我有时为了适合自己手焊也自己画封装或找接近的改。

网友:
一般来说,这个叫板对板连接器(你那个排线实际上是柔性PCB,所以也算板),可以在对应版块下找。

如果你知道连接器的型号,直接输入型号也可以检索,或者你知道厂商,通过厂商也可以搜索,如果都不知道,就只能在目录下一个一个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