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浮电池电压采集系统

楼主(2024-08-17):
BT1处于悬浮状态,这是一个比较简易测量悬浮电池电压的电路。

补充内容 (2024-8-17 16:01):
根据超级夜猫子的建议进行了修改,详见楼层6#

补充内容 (2024-8-18 14:41):
实用的悬浮电池电压采集电路,详见楼层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MF35_的观点,我认为两个接地点之间完全没有直流电流通过才能被看成悬浮接地,像很多音频功放线路上的 ...

我在谈电池的测量,没有说音频功放。假设测量表最大量程是5V,一节电池为4.5V,两节电池是9V。测第一节电池是接地测量,测第二节电池采用浮地测量。
在电源测量称为浮地测量!
国内翻译美国编写的几本开关电源书籍,也把这种情况称为浮地测量。
锂电个体偏差超过0.25V无法实现均衡,新能源汽车高压达500V,这样的ADC还没有生产出来。目前用于电压测量常用最高的ADC是16位,几乎没有人用23位主要是价格的原因。
另外你说的是电池静止的状态,真正测量电路涉及到三个方面,充电状态、放电状态、均衡状态。这些电压值都是动态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犯错一次得到原谅,屡次犯错便是油盐不进。
楼主可以买本童诗白的模电课本学学,也可以下载德州仪器的运 ...

先看一下ADA4099-1的数据手册再回复!及楼层26#的电路图!
重点看一下运放内部电路原理图,它与普通运放有本质的区别!
另我使用的运算放大器是ADI公司,不是Ti公司的。

楼主:
注意楼层35#最多能串接18组磷酸铁锂电池,下面18组串接磷酸铁锂电池测量,以19个组磷酸铁锂电池的负极作为模拟悬浮接地点,运放及MCU的地通过磁珠连在一起便可,以此类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组的地是模拟地,运算放大器和MCU的地是数字地,模拟地和数字地通过磁珠接在一起,运算放大器和MCU使 ...

那你这就不是悬浮测量了,悬浮的意思是不共地,你既然电池的地和运放的地是通过磁珠接在一起的,那就不是浮地,所以共模电压来自被测电池,只要被测量点对地的电压不超过运放的共模电压范围,就可以工作

但问题是,你的标题是“悬浮电池电压采集系统”,而从你的描述看,它并不是悬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揣摩贴主的意图,估计是想用差分放大实现平衡--非平衡转换。
电路还没琢磨清楚,匆匆画了个有残缺的 ...

这就是很多人对差分的理解误区了

差分信号只是个逻辑概念,而处理差分信号的电路,是物理存在的,只要是物理存在的电路,就必然是基于共模的,任何电路必然是基于共模来处理信号的,当共模电压无法确定时,意味着电路状态是未知的,也就不能工作,所以悬浮测量是可以的,但需要测量电路能够自己产生确定的共模电压(非悬浮测量信号自带共模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根据你的建议。进行了修改:

哎,你还是没懂

不管怎么改,共模电压怎么来?你自己计算一下共模电压,是确定的吗?共模电压无法确定的情况下,运放能工作吗?运放只能在合理的共模电压范围内处理信号,所以首先的解决共模电压的问题,才能解决信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看一下ADA4099-1的数据手册再回复!及楼层26#的电路图!
重点看一下运放内部电路原理图,它与普通运 ...

4099手册里,电池与4099共地!你的电路图,电池相对4099悬浮!

网友B:
犯错一次得到原谅,屡次犯错便是油盐不进。
楼主可以买本童诗白的模电课本学学,也可以下载德州仪器的运放教学文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电池电压高于运算放大器的共模电压时,如共模电压为20伏。通常取电池的电压为18V为第二组测量的悬浮 ...

你这种理解我也真是无语了,都磁珠连接了,还悬浮呢?磁珠不导电的吗?算了不说了,你爱怎么理解怎么理解吧

网友A:
同意MF35_的观点,我认为两个接地点之间完全没有直流电流通过才能被看成悬浮接地,像很多音频功放线路上的直流地通过串一只电阻加一只电容再接倒金属外壳(交流地)上,这时交流通,而直流是断开的,这样才是悬浮接地。而楼主通过磁珠把两个地连接起来,直流通了,交流反倒受阻,而且被测电池的下端还有电池,楼主打算怎么接,下端的电池电压很有可能造成运放的正负输入端(也就是MF35_说的共模电压)都超过运放的电源电压,还有上端的电池,又会对这个运放造成什么影响也是未知数。楼主是没有对电池组的检测进行系统化的考虑,其实检测电池组每节电池的电压没那么复杂,都用上MCU了,以常见MCU的12位ADC来说,即使电池组有100V的电压,对应测量精度也可以达到0.025V(100V除以4096,如需要更高的精度或更高的电压,还可采用16位及以上的ADC),剩下需要考虑的就是输入端数量够不够、保证取样电阻的精度以及算法等这些问题了。虽说也可以对每节电池单独用电源(或直接用电池本身)然后用光电隔离也能行,但那样线路太过复杂了(主要是价钱贵,精度较高的模拟量光耦可不便宜),还要考虑耗电量的问题(假如用被测电池做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电池电压高于运算放大器的共模电压时,如共模电压为20伏。通常取电池的电压为18V为第二组测量的悬浮 ...

你要退休了就老实别发所谓技术贴,要没退就好好看书学习。

网友:
楼主加油吧,如果打板做实验,记得注意安全。

冒烟了炸管了人安全就好,测不测的准都是说不准的对吧

网友:
PMOS缺了体二极管。

网友:
恒流源……我就提一个问题,现实中48V磷酸铁锂电池组一般用16串,如果用你这个电路采集每一串电池的电压……

网友:
共模电压从哪来?
PMOS有体二极管,能这样接?

网友A:
这个线路只是电池组和运放、MCU没有共地,猜想楼主是想多个运放测串联电池组中每个单节电池的电压,如果是这样,不同运放和MCU之间总要共地吧(图上也是),这时候不同运放的输入级压差就会很大(超过+5V电源电压),这时运放还能正常工作吗?楼主再想想。MOS管的接法实在是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线路只是电池组和运放、MCU没有共地,猜想楼主是想多个运放测串联电池组中每个单节电池的电压,如果是 ...

谢谢!根据你的建议。进行了修改:

这个电路是为锂电测量系统设计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根据你的建议。进行了修改。详见附件!

这个电路是为锂电测量系统设计的。

实际可行吗?MOS传递什么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际可行吗?MOS传递什么信号?

1、MOS导通后阻抗是毫欧姆,因为R1和R2是KΩ级,运算放大器变成了电压跟随器;2、起到隔离的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1、MOS导通后阻抗是毫欧姆,因为R1和R2是KΩ级,运算放大器变成了电压跟随器;2、起到隔离的作用!

既然MOS导通了,也就是一个开关,那不就是R1和R3直接分压了?

网友A:
楼主啊,我之前不是建议,只是说了部分问题,结合其它楼层的提的问题,你的线路图每一个原件都要改,首先从原理上就不行,即使是改后的图也是:1.运放是准备用来干什么的?它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正常工作?输出是模拟量还是开关量?能起到隔离作用吗?2.两个二极管是干什么的?它们导致MOS管的栅极被钳位在0.7V左右(改后的图),MOS管还能导通吗?3.准备用MOS管干什么,如果它不导通,输出0V,如果它能导通了还能起到隔离作用吗?4.MCU能采集什么量?它的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在此我郑重建议楼主先看看前人已经做好并被测试过的线路图,认真研究每个元件的作用,计算其工作状态和参数,都研究透了然后再自己设计画图。

网友:
不明觉厉
电路好抽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我之前不是建议,只是说了部分问题,结合其它楼层的提的问题,你的线路图每一个原件都要改,首先从 ...

R1和R2构成比较电路,D1和D2限位不能超过栅极的最大电压!
正在选取元器件,提供实用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R1和R2构成比较电路,D1和D2限位不能超过栅极的最大电压!
正在选取元器件,提供实用电路。

弄了个仿真,您可以按自己的设计意图修改电阻阻值,看看能不能实现预期功能。

截图:

仿真文件:

网友:
支持楼上的,楼主可以采用仿真的方式看能不能实现目标,虽说仿真不能代替实做,但如果仿真都通不过,实做肯定不行。

网友F:
这个电路,被测电池必然和运放的地有电气连接,否则BT1-》R1->VT1->R3->GND这个途径怎样实现形成回路?

如果有电气连接,那么运放的+输入端电压是等于BT?的电压,这个电压是不能超过运放供电电压电压的,否则就会超出运放的电压输入范围。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被测电池必然和运放的地有电气连接,否则BT1-》R1->VT1->R3->GND这个途径怎样实现形成回路?
...

揣摩贴主的意图,估计是想用差分放大实现平衡--非平衡转换。
电路还没琢磨清楚,匆匆画了个有残缺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了个仿真,您可以按自己的设计意图修改电阻阻值,看看能不能实现预期功能。

截图:

谢谢!悬浮电池电压采集系统中运算放大器绝大部分工作在线性状态,
详见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22949
本电路运算放大器工作在非线性状态,目前我没有发现有使用的。
电池通常使用串联电路来满足其工作电压,因电压值不同,运算放大器工作在线性状态要改变5个电阻的值:R~R5,非线性状态只需改变1个电阻:R3。

网友:
6楼电路只需要一处改动便可以用:运放同相输入端偏置到其输入共模范围内的任何一点。

考虑到运放输出脚要驱动PMOS栅,那么运放共模偏压应尽可能高,为Vgs留足空间。(|Vgs|小于等于运放Vcm)

网友:
俺眼中的6楼电路原理: R2两端电压为零,被测电池电压全部降落在R1产生电流i,i被PMOS共栅形成current buffer全部流经R3形成以地为参考的电压。电路电压增益R3/R1。这个电路除了缺偏置外挺巧妙,比楼主新发帖的电路巧妙。

说巧因为这个设计用电流作为变量。R1可视为跨导,输入电压输出电流。运放级+PMOS视为电流放大器,低阻输入高阻输出,电流放大器gain error由运放的input bias current + input offset viltage + open loop gain决定因而选购场管输入精密运放即可实现高精度测量。R3可视为跨阻,输入电流输出电压。

利用电流完成电平的搬移,不必受运放减法电路的共模限制影响。只要运放正输入端给到合理的偏置(输入电压不改变运放共模工作点)。
常见的运放+四电阻构成的减法器,正端输入电压会影响运放的共模电压。

限制此电路动态范围的几乎只有PMOS的Vgs,因此可以选用低Vgs(th)型号如罗姆RU1C001ZP。这颗小电流PMOS的低漏-源、漏-栅寄生电容特性亦允许用户在R3上并联大电容(如100nF)限制输出节点带宽以降低噪声。大电容也可缓解开关电容采样ADC(大多数现代低速ADC)前端的开关电荷噪声效应。

至于楼主说这颗运放工作在非线性,我不认同。运放输出驱动PMOS,PMOS再驱动运放反相输入端,形式与运放构成电压跟随器无异。一般负反馈环闭合的运放,我们认为它在线性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你还是没懂

不管怎么改,共模电压怎么来?你自己计算一下共模电压,是确定的吗?共模电压无法 ...

电池组的地是模拟地,运算放大器和MCU的地是数字地,模拟地和数字地通过磁珠接在一起,运算放大器和MCU使用同一电源,但与电池组的正电源是电磁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这就不是悬浮测量了,悬浮的意思是不共地,你既然电池的地和运放的地是通过磁珠接在一起的,那就不 ...

当电池电压高于运算放大器的共模电压时,如共模电压为20伏。通常取电池的电压为18V为第二组测量的悬浮接地点,电池的悬浮接地点属于模拟接地点,运算放大器和MCU的18V悬浮接地点属于数字接地点,模拟悬浮接地点和数字悬浮接地点通过磁珠相连。

楼主:
这是一种用法: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网友:
个人觉得扫描各端电压,用各端点压差计算法最科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线路只是电池组和运放、MCU没有共地,猜想楼主是想多个运放测串联电池组中每个单节电池的电压,如果是 ...

若是多组独立电源,也许会好些吗?

网友:
场效应管源极输出,也许不能准确吧?

网友:
说实话,我跟倾向于独立电源供电的独立监测单元,多个独立的监测板,输出用光耦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99手册里,电池与4099共地!你的电路图,电池相对4099悬浮!

电池组的地是模拟地,运放和MCU的地是数字地,最后通过磁珠连在一起。
也可以都是悬浮,只要电池组某一点的最低电压和运放及MCU的地通过磁珠连在一起便可。

网友A:
恕我孤陋寡闻了,楼主用的这个ADA4099还真不是普通运放,同时也被楼主的悬浮接地带沟里去了,特别声明楼主的那个接地方式不是悬浮接地!而这个ADA4099好像可以直接共地,请坛里的老师们帮忙看看。https://pan.百度.com/s/1RxWf5z5SRBcySOtoLtOLgQ?pwd=6666(百度改拼音)破论坛发个度盘链接就要审核,审核还老是杳无音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恕我孤陋寡闻了,楼主用的这个ADA4099还真不是普通运放,同时也被楼主的悬浮接地带沟里去了,特别声明 ...

每18个单体磷酸锂电池为一组,电压为64.8V,第一组的电压从0~64.8V,第二组的电压从64.8V~129.6V,第三组的电压从129.6V~194.4V,... ...,除了第一组是实地,第二和第三,...,共地点电压是64.8V、129.6V、...,这些共地点的电压叫什么?

楼主:
双电源运算放大器,通常以零电压为参考地,也是供电电源的接地点;而单电源运算放大器,通常以供电电压的一半电压为参考地,单电源这个非零电压参考地相对供电电压的地叫什么?

网友A:
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复楼主了,首先,即便ADA4099能承受+70V的共模电压,楼主的“共地点电压是64.8V、129.6V”怎么连接?按楼主的说法“用磁珠连接”,那是短路,不连接,MCU能承受?除非采用光耦(或其他方式)隔离。其次,楼主不会以为ADC采集几十上百V的电压是用端口直接怼吧,ADC的输入电压一般也就是+3.3V/5V,采用电阻分压到这个范围内就行。再次,哪怕是800V(现在的电车最高好像也就这个电压了吧)电压采集,用16位的ADC,其分辨率也可以达到0.0122V(800V/65535)。再再次,我认为从提高采集电压精度和这么多个采集点这个方面来说,可考虑分段采集,然后用光耦隔离通过数字传输到MCU,各分段的参考电压(也就是楼主所说的“共地点电压是64.8V、129.6V”)无需连接。最后,所谓“悬浮接地”,其实就是指直流电位“悬浮”,也就是被“悬浮”的那个接地点相对于要接的那个“地”的电位差是不固定的,可能是0V,也可能是1000V,但对交流来说是低阻抗的,不然就不能被称为接地了。楼主所说的单电源电压的1/2,可视为交流接地,真正的“地”还是单电源负极,也就是参考0电位,不然单电源的正极也可以被视为交流接地,那它是悬浮接地吗?简单点说,楼主的“共地点电压是64.8V、129.6V”这些参考电位点如果通过电容统一接电池组的0V点上,叫交流接地,叫悬浮接地也勉强说得过去(尽管我认为没必要接,电池的内阻很小,分段采集直流电压用光耦隔离就好),如果是通过磁珠接到一起那叫作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复楼主了,首先,即便ADA4099能承受+70V的共模电压,楼主的“共地点电压是64.8V、129.6V ...

你可能没看懂我表达的意思,磁珠作用滤除数字信号的干扰。并不是连在一起,这三段的运算放大器和MCU供电电路的正极和地是相互隔离;第一段的运算放大器和MCU所使用的地与电池组的0V电压通过磁珠连在一起构成第一组的共模测量电路;第二段的运算放大器和MCU所使用的地与电池组的64.8V电压通过磁珠连在一起构成第二组的共模测量电路;第三段的运算放大器和MCU所使用的地与电池组的129.6.V电压通过磁珠连在一起构成第三组的共模测量电路。
通俗的讲,这三段使用三块万用表同时测量。

网友A:
首先,楼主要明白,磁珠是滤除高频干扰的,电池的内阻很小,直流采集对高频干扰并不敏感,如果采集线较长可以并个电容;其次,磁珠一般要串在电源端,接地端(参考0电位)要求是电阻(阻抗)越小越好,最好是0,在接地线上串磁珠,“地”的不同位置形成电位差(包括交流和直流),不是反而增加了干扰(交流)和检测误差(直流)吗?当然也有正负极一起穿过同一磁珠的,那是为了抑制高频共模干扰,在这里用不上;第三,这些参考点并不连接在一起(包括交流和直流),就不存在“悬浮”接地一说,所以我说被楼主带沟里去了;第四,由于每段参考电位点没连接在一起,那么每段的输出对地必然会有很大的电位差(64.8V、129.6V),这不是单片机能承受的,必须采取隔离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楼主要明白,磁珠是滤除高频干扰的,电池的内阻很小,直流采集对高频干扰并不敏感,如果采集线较长可 ...

我在楼层45#阐述过:这三段类似使用三块万用表同时测量。
说一个简单的原理,你使用数字万用表去测量1000V的直流电的电压,按你的说法数字万用表中芯片要承受1000V电压。
另外,关于电源悬浮电压测量一词,有时间看一下国内高校老师翻译的美国人写的几本比较出名的开关电源书籍。本人看的是英文原著。
提醒一下,有些外文资料最好看原著,因为看英文原著容易理解的事情,有时不知道翻译成中文如何表述。
另外,不提倡中文网站,漂英文!

楼主:
除不自重的回帖外,我会从头到尾,反反复复看每个坛友的回帖,理解坛友要表达的意见,谢谢大家!在进行电路设计时,为了避免犯经验主义错误,对每一个器件都要读厂家提供的产品说明书。电路设计前期进行仿真和搭电路测试,产品只有经过小试、中试、大试三个步骤才能推向市场。

网友:
都是理论大师啊,
楼主的思路是没有问题的,检测电阻都是几百K至几十M欧,运放实际输入端电压不会超运放供电,实际上芯片供电隔离低压/非隔离低压对测量影响不大,西门子440奥迪斯电梯变频器等高压母线检测都是类似电路完成的

网友:
如果要测量锂电池,建议使用带有伺服的光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