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把windows系统盘下这个目录清空了应该没什么影响吧?

楼主(2024-08-18):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PHQQ1I7\AppData\Local\Temp
电脑安装的是win 11系统。
发现这个目录下经常积累很多临时文件,好几十个G,相当耗费空间资源。
我每天都报这个路径下的所有文件都清除,对系统的正常运行有没有影响?

网友:
这就是临时文件夹,可以修改路径,改到其他盘
修改方法:
对我的电脑(计算机)图标点鼠标右键,属性,高级系统设置,在系统属性窗口,点“高级”页,环境变量
分别修改用户和系统的环境变量中TEMP和TMP两个变量对应的路径

网友:
把C盘空间调大点,看剩的空间不多的时候再清理,不用天天清,对硬盘不好。

网友A:
沒影響,而且最好是天天清理,以確保系統yun行有足夠的空間。

我是將這類經常產生臨時文件的目錄路徑找出來做到桌面上的一個文件清理目錄内,每次關機前都清理一下,不要怕對硬盤、閃存有什麽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沒影響,而且最好是天天清理,以確保系統yun行有足夠的空間。

我是將這類經常產生臨時文件的目錄路徑找 ...

做一个内存虚拟盘,把临时文件夹设置在里面,每次关机就清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内存虚拟盘,把临时文件夹设置在里面,每次关机就清空了。

虚拟盘是要占用硬盤空間的,沒有達到恢復硬盤空間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拟盘是要占用硬盤空間的,沒有達到恢復硬盤空間的目的。

在内存里做的,不占硬盘空间,内存够大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内存虚拟盘,把临时文件夹设置在里面,每次关机就清空了。

关机的时候,就写入磁盘里了。没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机的时候,就写入磁盘里了。没有用。

可以设置不保存,我用的ramdisk  ,win10下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设置不保存,我用的ramdisk  ,win10下可用。

虽然设置不保存,但是硬盘还是有一个4G的文件。我用的也是Ramdisk

网友:
temp称作垃圾文件,清楚可以,清除之后,系统运作畅顺一点。

网友:
%temp%里面的东西都可以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