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小型直流管收音机

楼主(2024-08-18):
小型直流管收音机
外观尺寸:165x105x75mm。整机也是参照了今年4月Huangcheng111版主的一篇文章。详见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2所供的尺寸制作。
第一步;网购入两只16×10×3.5ⅹ0.3cm有机玻璃盒。首先确定喇叭的位置,开孔。把两个盒整齐的叠加起来。也就是说摞起来。用早期0.3cm厚的环氧树脂板。要求质地非常的坚硬,裁剪成16.5×5.5各自两块。分别用金三秒粘接盒子的两侧为一个整体。把多余的部分用电钻打透。这样就可以获得一个15.4×9.4×7cm的内部空间
第二步:用2mm厚的环氧树脂板,做整机底板,也就是说除了喇叭。所有的元器件要安装在这个底板上。由于手工制作的误差.将板子与盒子内部的四周缩小于1.5mm。同样方型钴磁喇叭的扩孔四周要大于1.5mm。方便以后整机取出和放入
第三步:用3.5mm厚的环氧树板。加工成长9cm。宽4.6cm的凹型版。把它作为主电路板。也就是说包括电子管.中周和阻容原件。都要安装在这个小板子上。同时,这个板子还要刨去方型喇叭的占位
第四步。制作的收音机外壳也就基本定型。用平日收藏的一些边角料,来布置收音机的外观装饰,前面喇叭框栅条。与两侧壁板各让出1mm。这样可以突出凹槽。立体效果较好。实际上,实物的整体外观效果看上去不错
第五步:整机参考了五十年代流行的,直流四管超外差收音机经典线路。基本上没有做过多的改动。仅仅是把振荡线圈和输出变压器。作为手工绕制。震荡线圈采用TTF-3中频变压器改制。配合差容空气帘使用
整体概况:接收频率550-1600KHz,输出功率50mW。甲电为三节五号可充电池并联供电,工作电流150mA。乙电为150mA软包带充放电保护的锂电66.6伏,工作电流为10mA。
最后补充一下:。充电部分。用5瓦的工频变压器改制。二次电压为两组。一组为4伏供电,经简易的整流装置及限流电阻。提供甲电200mW的输出充电电流,另一组为58伏。经简易的整流装置及限流电阻。为乙电提供30mA的充电电流。由于每一块锂带有保护装置。当充电电压上升为75.6伏将自动断电
由于一次性购买的小型锂电池,各组电压的一致性非常好,也就不存在个别电池充不满的顾虑

楼主:
请看视频:https://www.ixigua.com/739958688 ... a555cc10580c0ea5094
        https://www.ixigua.com/739958719 ... 7a8ebbd9e1614b1a680

结束语:本想尽量使用早期的电子元件,如空气双联开关电位器,磁棒线圈及喇叭但是他们的体积确实也占用了大量的空间。由于制作过程没有实物的参照鉴借。有许多安装细节需要重复2~3次,原打算用1号电池供电,实际在完成制作过程后期发现1号电池根本塞不进去。由于体积的限制。最后采用了舌宽8×10截面铁芯绕制输出变压器。初级下线为0.08mm。这样就导致了初级直流电阻为1.3K。其结果也就降低了输出功率
再补两张外观图;

网友A:
这个真袖珍,不知效果和散热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袖珍,不知效果和散热咋样?

直流管在工作中不产生明显的热量。所以就不考虑散热问题。接受效果请移步;
https://www.ixigua.com/736380195 ... 6a50f6df8dc303c1c9c

网友:
感谢EF80矿友的《小型直流胆收音机》作品参赛。

网友:
不敢想象这样小的一台收音机,居然是电子管做成的。为老师点赞。

网友B:
片状电池是哪种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片状电池是哪种电池?

像是软包锂电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像是软包锂电芯

如果是锂电池的话,这个充电器感觉太简单了些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锂电池的话,这个充电器感觉太简单了些吧?

是简单,恒流恒压电路可以给锂电池充电,前提是每块电池都单独有保护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简单,恒流恒压电路可以给锂电池充电,前提是每块电池都单独有保护板

关键是电池的串联,各电池的内阻不一定相等。会影响到电池的寿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电池的串联,各电池的内阻不一定相等。会影响到电池的寿命吧。

是影响电池寿命,有10串20串等等保护板会起到一定的均衡作用

网友:
做工漂亮! 手工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片状电池是哪种电池?

您好,是这种软包装带保护板的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