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满屏彩色图像被蒙上薄雾和格栅状细白线横纹

楼主(2024-08-18):
显示图像被蒙上薄雾和格栅状细白线横纹或横向亮条,并和正常图像每隔几秒交替显示,是什么毛病?
知道的请说说。谢谢

网友:
运气好
物理插接头接触不良

运气不好
软排、软排与屏玻璃接触不良

网友:
拆机把所有排线和插线都拔插擦拭后重新装好后看看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基本可以断定是LG屏

网友:
我遇到好多台联想22寸显示器,就是LG屏,都像你第一图的故障,修显示器的都说是屏坏了,没法修

网友(2024-11-08):
这种现象不太好确定,自己会弄的话把屏线重新拔插一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