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调冷却液上线了

楼主(2024-08-19):
冷却液3大成分,乙二醇、磷酸盐、色素
磷酸盐可以让水箱不结水垢(松软不粘水箱的水垢)
同时增加冷却液碱性,使得金属不易腐蚀
(无视我用竹筷子搅拌导致溶液变黄问题,下次买玻璃棒搅拌)
等溶液沉淀,倒出上层和纯净水混合就完成了

网友A:
你现在的试纸的PH值是5,为酸性。

网友B:
请问乙二醇的作用呢,还有它们之间比例,效果如何?方便购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乙二醇的作用呢,还有它们之间比例,效果如何?方便购买吗?

乙二醇防冻,不是寒冷的地方不用考虑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的试纸的PH值是5,为酸性。

看顶端,悬空的那个部分
饱和溶液PH 13

网友C:
没有配方数据,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配方数据,好评。

凑到PH 8-9就差不多了,没有配方
因为不知道

网友D:
这个好像也不贵吧,前几年买了2大桶自己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像也不贵吧,前几年买了2大桶自己换了

一般来说10年20万公里不用换
斯巴鲁10年22万公里,本田20万,马自达25万
最大的问题是冷却液过期后呈现中性或者酸性,腐蚀水箱
调节下PH值可以延长使用时间

https://www.sohu.com/a/292840620_100095581

网友E:
我的老车,怠速状态冷却液总是往外溢,买了9公斤-25的,27块钱,跑长途常备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老车,怠速状态冷却液总是往外溢,买了9公斤-25的,27块钱,跑长途常备车上

有气泡?那估计挺严重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的老车,怠速状态冷却液总是往外溢,买了9公斤-25的,27块钱,跑长途常备车上

会不是因为太富用,加的太多,一般来说热胀冷缩都在小水箱的调节范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会不是因为太富用,加的太多,一般来说热胀冷缩都在小水箱的调节范围

在上壶的最低最高水位线之间

网友:
可以可以,够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上壶的最低最高水位线之间

有气泡(泡沫)的话就是缸垫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在上壶的最低最高水位线之间

按道理不应该溢出来,是不是有些漏了?要不是水道结垢,整个个容积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道理不应该溢出来,是不是有些漏了?要不是水道结垢,整个个容积小了

壶上有个溢流口,我看都是从这里漏出来的,车也不高温,就是会报防冻液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