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恒流恒压问题

楼主(2024-08-19):
请教各位:

想在维修插座里集成一个电源,以下原理图是否安全可靠、可行,是否有其它不足之处,谢谢

图是摘自网图,还请多多指教。重要的一点,就是恒流恒压,即使输出短路,也不烧电路

网友:
集成一个电源,以下原理图是否安全可靠

网友A:
先清楚一个问题,恒流还是恒压?还是在恒流的同时实现恒压?
第二,需求究竟是恒流还是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清楚一个问题,恒流还是恒压?还是在恒流的同时实现恒压?
第二,需求究竟是恒流还是限流?

限流.........................

网友B:
恒流恒压的原理是:在额定电流内,稳压。超过额定电流,降低电压直至到恒定电流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流恒压的原理是:在额定电流内,稳压。超过额定电流,降低电压直至到恒定电流为止。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我一般是把电压表接在电源输出正端,电流表负极接电源输出地,再把电流表的正极作为整个电源的负端(电源地)引出。

网友:
这个设计的好像既不恒压,也不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