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 BR430-27可调电源

楼主(2024-08-19):
通电烧保险,师傅看看咋回事啊?二图上面两个管子右边上外壳有烟熏黑色

网友:
通电烧保险

网友A:
通电烧保险 先测大功率器件有没有击穿的(包括变压器)。
二图上面两个管子右边上外壳有烟熏黑色 :先测一下两个管子坏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烧保险 先测大功率器件有没有击穿的(包括变压器)。
二图上面两个管子右边上外壳有烟熏黑色 :先测一 ...

只会用不会修,超功率使用烧的保险

楼主:
有点黑,但不多

网友:
        不单独是大功率部分    调压部分也可能

网友B:
这个东西不会修理就没有什么可以考虑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不会修理就没有什么可以考虑的了

闲鱼找个会修的,20修好,换大件另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闲鱼找个会修的,20修好,换大件另算

来回邮费加维修费也差不多可以买一个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回邮费加维修费也差不多可以买一个了吧

是的啊

网友C:
这东西不好修。既然自己不会修,就放弃吧。9楼说的有道理,赞同他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不好修。既然自己不会修,就放弃吧。9楼说的有道理,赞同他的说法。

谢谢,我还有48v电源也是494可以拆配件用

网友:
改过明伟,电路好像一样

网友D(2024-09-20):
这应该是494芯片的,自己不会修就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应该是494芯片的,自己不会修就扔了吧。

拆配件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