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电源改装

楼主(2024-08-19):
12v12a tl494芯片,照着坛里教程改的,电压0-14v多点,电流只能1.几a开始调,大神帮忙看看怎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师傅,我再检查一下,按你说的再改改

基准5V电压是14脚,上面的打错了。

网友A:
小电阻调整了吗

网友B:
手里也有一个24v,494电源,一直没勇气改,怕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电阻调整了吗

没动小电阻,照着矿坛教程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里也有一个24v,494电源,一直没勇气改,怕炸鸡

照上面教程,不会炸鸡

网友C:
这种改装在网上问就是纸上谈兵!隔着空间距离,不可能手把手去给你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改装在网上问就是纸上谈兵!隔着空间距离,不可能手把手去给你找问题!

网友:
分压与分流电阻值,根据所需要的电压和电流大小进行计算,然后跟换成需要的阻值。

网友:
来学习一老师们的技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动小电阻,照着矿坛教程改的

这个方案是错误的,调电流、电压的脚位都说反了,16脚是电流采样脚,15脚是电流调整脚,1脚是电压采样脚,2 脚是电压调整脚。正确的方法如下:
    调电流的电位器用1K,上臂用一个51K电阻接到13脚(基准5V),下臂接地(7脚),中间接15脚。16脚是取样脚,联接到输出地(注意不要接错),按此数值,如用0.01R检流电阻的最大输出电流约10A。有些494的15、16脚比较器质量不好就不能0A起调。
    调电压的电位器用5-10K,上臂接13脚(基准5V),下臂接地(7脚),中间接2脚(如有自激就用103电容接2脚到地)。1脚用一个电阻接输出的正极(称为上拉电阻)。再用一个电阻,一头也接1脚,另一头接地(7脚),这电阻称下拉电阻。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阻值是要计算取得。按2脚最高电压为5V,那么1脚电压在5V时就是输出的最高电压,如一个最高输出20V的电源,通过上拉和下拉电阻的比值获得1 脚电压的5V,此时上拉电阻可用36K,下拉电阻用12K。
    调压电位器的接法相当多,我在数码论坛发过一帖可参考。https://www.mydigit.cn/thread-60633-1-1.html

补充内容 (2024-8-21 20:44):
14脚是基准5V,不是13脚,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案是错误的,调电流、电压的脚位都说反了,16脚是电流采样脚,15脚是电流调整脚,1脚是电压采样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案是错误的,调电流、电压的脚位都说反了,16脚是电流采样脚,15脚是电流调整脚,1脚是电压采样 ...

照着教程改的成功一半,电压可以0-14v,就是电流只能从1.2a往上调

网友D:
引用 楼主:
照着教程改的成功一半,电压可以0-14v,就是电流只能从1.2a往上调

    12V的电源在交流220V下,至少可改成0-22V。电流根据电源功率设定。
    电流只能从1.2A向上调的原因可能有二个,一是检流电阻接的位置可能有误,494的7脚一定要接在检流电阻的输入端,16脚接在检流电阻的输出端,而且输出端不能接其他地,如数显电压、电流表的地(要接在输入端的地,即7脚)。二是494质量不好,检查方法是15脚短接到7脚,此时应该无电压、电流输出,说明494是好的,如有就不能0A起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的电源在交流220V下,至少可改成0-22V。电流根据电源功率设定。
    电流只能从1.2A向上调的原因 ...

谢谢师傅,我再检查一下,按你说的再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