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使用断线钳工作比使用与断线钳同样长度手柄普通钳子工作省力?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4-08-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真不知道还是在装?这么简单的杠杆原理没学过?

网友:
二次杠杆,力的缩放是相乘的关系

假如杠杆的力臂比例是a:1,那么需要的力就是1/a,如果用两级杠杆,力臂比例分别是a:1和b:1,那么需要的力量就是1/a*b,而杠杆总长度确实a+b,1/a*b要小于1/(a+b)

网友:
杠杆原理啊,省工不省力

网友:
楼上的!!!没有省工的机械!!应该是省力不省工!!你说反了!!!

网友:
同样长度的剪刀开口大多了,所以不省力

网友:
还是得看握力,我单手极限6mm铜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