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选MOS还是IGBT

楼主(2024-08-19):
印象里,很多PFC都是MOS,频率60~65K左右,但看有的OBC,比如3.3KW却又选的是IGBT,其母线也才400V。按说这个耐压的MOS也不少,无源器件制作体积也更小,这里面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
IGBT电流大,一般小功率的用MOS就行了

楼主:
没有个大概数么,比如多少电压多少电流就觉得应该用IGBT了

网友:
我问一下pfc芯片为什么不用普通3842.3486用专用芯片功能更全吗